[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5时亮时不亮,艰苦维修

楼主(2017-11-01):
联想G475 ,板号LA-6755P.故障为时开机时不开机。通病也看了,电池电压正常。加热一下桥附近,可以开机。以为是北桥虚焊了,各种加焊包括桥、显卡、CPU。刷BIOS。故障一样。更换北桥也比行。开机的时候只要电流大于0.5几,就可以亮机。不亮机的时候,各路电压都正常,只有CPU电压0.9几伏,正常亮机的时候是1.3几伏。更换CPU供电芯片无果。没有办法查时序吧。量了下BIOS一脚片选,无波形,说明CPU没有发出第一条命令。量CPU复位信号LDT_RST#1.8V正常。此机还没有点位。只有在换一下CPU试试了。最后换CPU,每次开机都正常。此机修复。希望本帖让您少走一些弯路。

孤单的我、 -1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cpu坏导致有时开机有时候不开机很多啊!!

网友:
这个机器其实还要一个通病 就是CPU坏

网友:
学习了 多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下次修到此机器注意了

网友:
这个机子可以不用换南桥吧。好像是南桥漏电。。。

网友:
太厉害了这样都找到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前面说“各种加焊包括桥、显卡、CPU。”难道前面你没换U试试吗?

网友:
搞了半天原来是CPU坏了啊?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现在AMD买的人好少了

网友:
厉害。这么小的位置都能找到。…。…。………

网友:
真的是cpu坏了?

网友:
每次遇见AMD的机子。二话不说先测备用电子有无电或者电压偏低,二是换CPU试,AMD的U经常坏!

网友:
厉害  这个位置的坏点这么小楼主都可以找得到  厉害了楼主

网友:
修好不算牛,找这个复位点才是牛,估计找的眼睛都花了

网友:
  amd最爱坏了  !!

网友:
这机器好像年网络视屏都会卡吧,CPU性能差了,修理跟不了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个CPU坏引起的时亮时不亮的机器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技术也扛扛,要发分贴上来

网友:
维修就是要分析到位,才可以修好

网友:
这机器一般都是南桥电容通病,,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种机器 现在越来越少了 基本报价160 人家都不修

网友:
的确很牛 这个都能找到 眼睛都看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