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35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11-01):
ec 附近进水 谁有料板帮测量 下  ec32 25 26脚腐蚀掉件 帮测下阻值

网友:
帮助给个图片ec32脚附近的
看掉了什么东西 电阻的帮助测下阻值  多谢了

网友:
上次修过两台进水EC板层短线的。 一台接5根线  一台7根线,妈的累死

网友A:
哪位大神 帮个忙吧  把ec32脚下面拍个图 电阻给测下阻值,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大神 帮个忙吧  把ec32脚下面拍个图 电阻给测下阻值,多谢

老刘别修了,换个主板行了。。。。。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点位图吗 找个点位卡看

网友:
图纸点位找一找,是电阻电容立马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