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RT8120A可以用UP6103S8代换

楼主(2017-11-01):
修到JW H61M-B6主板,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经测没有内存供电。
此主板内存供电PWM芯片是RT8120A。手头上没有这个芯片。
论坛上搜索一下代换芯片。
有帖子说可以用UP6103S8代换,有人回复说代换失败。
因为实在没有别的芯片可用。
就试着用UP6103S8代换
触发上电正常,显示了。测内存供电1.59V。代换成功

没有芯片可以尝试代换一下。给大家做个参考。

网友:
实测RT8120A可以用UP6103S8代换›

另外,RT8120A,B,C,D,代换依据反馈的参考电压来决定。一个是0.6V,一个是0.8V。
1.RT8120A,C是0.6V可互相代换。2.RT8120B,D是0.8V可互相代换。
1和2不能相互代换。

网友:
很好的代换经验,这样以后不用为没这个型号的芯片发愁了!

网友:
丝印是12w22的三级管,是什么型号,或者能说下代换型号吗

网友:
很好的经验,下次碰到也可以代换了。。。RT8120A不容易找

网友:
很好的实践经验,谢谢楼主了,以后会有参考了额

网友:
楼主,知道三极管怎样代换吗?修板子的时候经常不知道如何代换三极管

网友:
这个还真没做过实验,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尝试下》

网友:
RT8120A经常坏。。。我备了20个。

网友(2018-02-11):
感谢楼主的提示,我今天也修到一块七彩虹C.A780T D3 V19主板,故障是开机跑码00不显示,经测量发现没有北桥供电也是采用RT8120A,查7脚控制场管Q60电压为0.45V拆出来测量也没有损坏,估计RT8120A损坏可能性大于是用UP6103S8代换上去,7脚变为4.14V。开机北桥1.2V供电出来一路跑码进系统正常,非常感谢。

网友:
行啊,这维修的好技术啊,这几下就搞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