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cq40 版号la-4103p 大写灯闪4下维修

楼主(2017-11-01):
           同事自己用的一台cq40   说不开机,拿来我修,     接电,待机正常,开机到0.9a的时候,反复跳变,大小写灯闪4下                  拆机,。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大多数说的Intel的都是BIOS,AMD的都是北桥    ,那就直接刷BIOS     下了好几个都不行。还是闪4下,。加焊北桥,不行     加焊显卡      还是不行,没办法了。。三板斧不能用,    只有一步一步的来了,闪4下都说是内存或显卡,有换北桥好的,有换南桥好的,有换BIOS好的,有换显卡好的,但是换北桥的多一点,有些还是檫内存好的,看来内存可能性很大,先量内存条件,,,vddspd   正常    系统管理总线正常,vref  0v   不正常了,,在图纸找内存的第一脚 V_DDR_MCH_REF   这个是内存vddspd供电经过电阻分压得来的基准电压,量对地阻值140多欧。明显不对,那就找拉低阻值的地方。这组电压也就5个电容,两个电阻,然后接到了北桥,第一怀疑的就是北桥了,两个电阻的阻值撬开量了都正常,电容的可能性小一点,用热风枪吹北桥,对地阻值都没变,而且想到修这么多主板很少遇见Intel的北桥坏的,那就找那几颗电容看看吧,不行的话换北桥了,c146   c151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撬开,阻值没变,    再找c173    c182    撬开,再量阻值   3.几k欧,,通电测试   直接亮机, 本来问题挺简单的,但是太懒,不想一步一步的搞,想着搜索通病,结果多走了好多冤枉路,发这帖子的原因也是好多童鞋都出现这个问题,换了好多东西都没好,帖子里面也没有类似的故障,发上来让遇到这问题的童鞋多一个检测的方向,也提醒童鞋们很多时候不能偷懒,免得多走冤枉路
好久没发帖子了。分不够用了。顺便赚点分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楼主厉害啊,服你了,呵呵

网友:
楼主,修得好,思路清晰,厉害了

网友:
楼主这贴发的好,学习了,步骤还是要的

网友:
这个故障。我的话干桥到底了要。。。

网友:
这中问题 还没有遇到过 谢谢老板分享

网友(2019-12-13):
楼主思路清晰 迅速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