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60掉电,已经修崩溃,求助

楼主(2017-11-01):
今日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dell5460,板号为DAOJW8MB6E0`REV:E,板子是I5独显的。
机器来的时候按开关加电至0.07 ,开关灯闪一下就灭了掉电至0.01,看着感觉像bios问题,于是在论坛下载bios刷,现象一样,后来找老马家的某宝闪买了原厂的纯ME的bios,刷上去后,自动加电至0.8左右,屏幕有两秒的反映,但是背光不亮,按大小写切换灯亮,开机不显了。看论坛,有说内存问题的,有说集显供电的,有说键盘的,还有说显卡问题的,五花八门。我这个板子,独显集显的供电复位都有。内存和屏幕也换过,至于显卡也加热过,没绝对把握绝不能动大芯片,至于外接,由于HDMI的接口,也没有做太多的测试。每次刷完bios都自动加电,小电池也换过,可每次刷完bios之后,按一下开关,又会回到原来加电掉电的现象,崩溃了,光下载bios就花了将近30下载分了。这年头分不好赚,也就对bios没报太大希望,所以,问下论坛的各位大侠们,这样的现象各位可曾碰到过解决过?江郎才尽,求助各位给点思路,,不胜言谢
在此献上买的bios给大家,绝对纯ME的工厂bios两个bios文件都有,2M的是桥的,4M的是EC的。有聊天记录为证,各位下载前请核对板号,谢谢

网友:
各位大侠,小弟在线等的,有什么好的思路,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0.8了  像我这种只能修更简单问题的人只能等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8了  像我这种只能修更简单问题的人只能等结果了

没事 ,说说你的想法也可以啊 ,大家一起讨论啊

网友B:
如果内存不过的话那屏幕不会有反应啊,键盘灯主板自检成功了才会亮吧,会不会是显卡部分了??0机器有跳变吗??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没。。。。。。。。我有意个差不多。也掉电的。。呵呵

网友D:
有示波器吗,看看各个供电的波形,一般主板掉电跟缺少供电有直接关系,或者有的小电容漏电导致掉电。

网友E:
楼主刷BIOS后电流能跑到0.8以上,就只能修软启动部分了,有点难度

网友F:
楼主有示波器吗?那slps3对比下显卡供电  cpu供电 看看哪个先掉

网友G:
是四代单桥CPU吧。刷BIOS没用的话多半是单桥的问题了。

网友H:
修过 南桥没 复位的

网友I:
楼主有没有用它原先板上的BIOS芯片搞,就像华硕的机器一样,

网友J:
SLJ8C的嫌疑相当大,先看一下RTC部分。。。

网友K:
楼主不会先把显卡用风枪吹下楼主不会先把显卡用风枪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内存不过的话那屏幕不会有反应啊,键盘灯主板自检成功了才会亮吧,会不会是显卡部分了??0机器有跳变 ...

我也怀疑过显卡,可是,目前没测量到显卡这块的问题,不敢轻易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没。。。。。。。。我有意个差不多。也掉电的。。呵呵

这个机器有点鬼,你的bios刷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示波器吗,看看各个供电的波形,一般主板掉电跟缺少供电有直接关系,或者有的小电容漏电导致掉电。

没有示波器,这么多年从没用过,也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刷BIOS后电流能跑到0.8以上,就只能修软启动部分了,有点难度

是啊,没难度也就不发帖了,论坛的说法五花八门的,甚至怀疑有些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示波器吗?那slps3对比下显卡供电  cpu供电 看看哪个先掉

现在不修掉电的问题了,主要修为何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四代单桥CPU吧。刷BIOS没用的话多半是单桥的问题了。

桥和显卡都没把握,大动主板心里没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过 南桥没 复位的

我个人觉得没复位也不应该不显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没有用它原先板上的BIOS芯片搞,就像华硕的机器一样,

都试过了,也换过bios试。情况没变化,换bios芯片,也就风扇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J:
SLJ8C的嫌疑相当大,先看一下RTC部分。。。

亲,现在不修掉电了,主要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不会先把显卡用风枪吹下楼主不会先把显卡用风枪吹下

一看亲就是没仔细看帖的,都试过了

网友L:
bios刷完之后待机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L:
bios刷完之后待机电压是多少

0.01呢,正常的,就是自动家电开机不显示而已

网友M:
你接 喇叭试试,看看会不会几声报错,有可能屏线松了或者屏幕坏了,还有就是这个机器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接 喇叭试试,看看会不会几声报错,有可能屏线松了或者屏幕坏了,还有就是这个机器屏线也有可能

亲 ,试过了呢,没报警呢。不会的 屏幕都换过了

网友:
楼主,你走了很大的一个弯路啊!估计你一开始就是你主板屏接口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内存不过的话那屏幕不会有反应啊,键盘灯主板自检成功了才会亮吧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维敏姐,奶旷世奇才,了不得

网友(2022-08-25):
哈哈。有的时候细节很重要,走了弯路额

网友:
感谢分享!已经下载保存了。

网友:
能修好就行。  总结还是观察要仔细啊。还多问题都是人为的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