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2007fpb液晶显示器黑屏,指灯不亮,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1-01):
我修显示器不多,一般都是5V或12V电容鼓包,高压,灯管等一些简单问题,基本上也就两块主板,一块电源板,一块信号驱动板。可是昨天一位同行拿来一台型号是DELL 2007FPB显示器,故障现象是:插上电源,电源指示不亮,按开关键没任何反应。我预估可能是电源板问题。打开一看是四块主板,分别是电源板、信号驱动板、USB电源板(DC/DC)、高压板,量一下电源板,有19V输出,只此一路输出,(其它显示器电源板一般是5V/12V输出)然后19V又供到USB电源板,电源有两个TL1451A电源控制芯片分别驱动三个降压管J598分别输出5V和3.3V给信号驱动板供电。原理就是这样,我测量的结果是3.3V有,5V不稳定时有时无。另外一个对外输出的5V压根没有。用示波器测量第一个TL1451A 芯片7脚都有脉冲驱动信号所以3.3V可以稳定输出,第二个TL1451A 芯片7脚10脚分别驱动两个降压管J598输出5V,由于驱动信号不稳定,所以输出5V也不稳定。测量了后基也没有短路的,TL1451A工作条件也满足,最后我把对外部输出5V的那路驱动脉冲信号中的一个电阻(标272)干掉。加19v电压,电源指示灯条有两个绿灯亮了,测量5V/3.3V稳定输出。接上屏,就亮了。(我一开始在迅维网搜同样一个故障,他们都说是通病,只把第一个TL1451 芯片7脚连接的电阻272换了就好,说是胶盖上了散热不好,可我拆下电阻272下来量是好的,所以没有那么幸运秒杀通病,没办法,只有自己研究一翻才解决问题。)

网友:
之前看过 一个帖子 也是TL1451A的问题
这就是BUCK电路啊

网友:
学习了 没修过这东西  受教了

网友A:
有时候麻烦时就给客户改了,还是LZ厉害  牛

网友B:
有的时候真是没那么幸运  有的机器明明有通病并且是同样的故障,但按照通病的维修方法就是修不好 还是得自己研究

网友C:
刚好有个放了很久的显示器,按这方法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好有个放了很久的显示器,按这方法解决了。                                                           ...

解决就好,能帮助别人我也有成就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时候真是没那么幸运  有的机器明明有通病并且是同样的故障,但按照通病的维修方法就是修不好 还是得自 ...

是的,有时候通病并不适合你要修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麻烦时就给客户改了,还是LZ厉害  牛

谢谢,维修就是要静下心来研究!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贴,加分鼓励!

网友:
佩服你的技术!
只回三个字也行?
不是有30个字符限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