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30独显BIOS 解决进PE鼠标键盘动不了 装系统蓝屏死机故障

楼主(2017-11-01):
联想G40-30独显BIOS 解决进PE鼠标键盘动不了 装系统蓝屏死机故障,某宝买的,成功解决故障。
板号ACLU9/ACLU0 NM-A311 REV:1.0

联想 G40-30.rar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进PE鼠标不动的本,拿这个BIOS验证了一下,还是不动。。。。。。

网友:
我的也是进pe鼠标键盘不可以用   刷了楼主的bios还是不可以用    亮机倒是挺快

网友:
我想说楼主 确定是好的吗    挣个分不容易啊

网友:
进PE鼠标键盘都不能用,刷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2018-01-04):
本来进PE是能用的结果刷了不能用了 蓝屏进不了系统倒是解决了

网友(2018-03-22):
我这个也是。 近pe。鼠标不好用。键盘不好用。没法做系统。吧硬盘按到别的机器上gosut玩。 在暗道这台机器上  蓝屏

网友(2018-11-25):
原本故障装WIN7蓝屏   刷了解决了  但是 进PE  键盘鼠标 用不了 (原本可以的)

网友(2019-08-12):
我这个是G50-30的机子,板号一样,刷了后进PE照样键盘鼠标不能用,但进系统不蓝屏了。。

网友:
确实可以进WIN7系统了。但是内置键盘鼠标和外置的都不行。

网友(2020-04-28):
你这个也不好用啊  我分花钱买的啊  晕

网友(2021-03-27):
很好的资源,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是什么版本的bios?

网友(2021-07-13):
请问这个文件bios文件如何刷入呀?

网友(2021-08-27):
刷了解决了  但是 进PE  键盘鼠标 用不了

网友(2023-02-26):
问题依旧,进PE触摸板和鼠标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