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D升级BIOS问题

楼主(2017-11-01):
ASUS K55D 按F4升级BIOS 是提示ASUS的主板按F4升级BIOS时提示 build data is too old,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有没约到过的制点下

网友A:
意思是你要刷的BIOS版本没有本来的高,所以升级不了。

网友(点评):
我刷的最新的BIOS版本,按理说不应该啊

网友:
只能升高

网友:
刷进去的版本太低,直接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
楼主找下百度翻译呗,实在不行就用编程器刷吧

网友:
意思是版本太老了 ,BIOS识别有错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你要刷的BIOS版本没有本来的高,所以升级不了。

相同版本的也不行,只能是高版本的。

网友:
升级错误 重新升级  这样就麻烦了 要用编程器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