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5421间接性开机掉电,显示花屏

楼主(2017-11-01):
如题,商家送来的机子,偶尔触发0.2掉电,开5次有1.2次会掉电,正常上电显示花屏。
看上去判断是显卡问题,把掉电也判断到显卡上了,
拆机版号是12204-1 DNE40-CR
PCB.5J8Y4 REV A00
二话不说直接干显卡,虽然是N卡, BGA下机上电没卵用,显卡的可能性不大了
找到图纸看了下,屏上面的数据信号是南桥 HM76 发出的,
找到以前备份的8M BIOS刷了上去,触发上电亮机正常,反复测试掉电也解决了,

之前有修到过一款惠普的机器,也是广达板,开机白屏,后来更换南桥好了。
所以判断故障要谨慎,
附上BIOS 绝对OK

网友:
这样的问题现象很像是显卡的问题啊!没有想到的是BIOS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类似的故障看见过。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我现在就再修一台HP的   也是掉电

网友:
   再说现在的lvds都是桥控制啊

网友:
这个机型 很少遇见 BIOS 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