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510P 掉电重启

楼主(2017-11-01):
HP 8510P 掉电重启 入系统  不动就没有问题 只要一点东西就掉电重启

网友:
                   估计这这是摔过的机器。

网友:
那指定是有元件有开焊,主要是BGA芯片,,,,,

网友:
是不是老掉牙的机器呀,如果是换快主板也不贵,没必要修

网友:
额  这种问题  我感觉好难修。。。。。好几块这种类似的都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