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开机不显,CMOS电池问题。

楼主(2017-11-01):
机型: 独显 只有主板
故障:开机无显
检修:经查,CMOS电池座子没了,是焊上去的。
         居然被上家焊反了,拆下,当然没有电了。换了一个新的重焊
      上AMD4500,电流到2A左右。能正常开关机,接USB键盘能正常反应,
       此板没有VGA/HDMI接口,没法外接显示屏测试。
       应该OK了。

网友:
可以来学习学习,学到不少东西了。

网友:
电池座子没换过,不知正负,没学修时遇到过电池座腐蚀,不会值

网友:
电池焊反了,没有把电路烧了很是万幸,。。。、

网友:
一个电池都能焊反,上家也够行的....////////

网友:
电池座上面都有方向标示的,这上家也是够粗心的

网友:
看来上家可能是新手,不过楼主真的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