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DV3 不通电

楼主(2017-11-01):
一片技嘉B85主板放了很久,今天没事拿出来修修,插电拨开关针脚不亮  不通电,测开关针脚有3.3V   12V对地阻抗也正常,想起之前在论坛上看到过PSON断线的帖子,量电源接口绿线有4.2V,短路一下开关脚测绿线电呀不变,这个不正常,找到I/O芯片it8620e的图纸,105脚PSON只有2.5V    测芯片105脚到电源接口不通,那肯定也是断线了,那着放大镜对着板上的线一路跑没看到有段线,只好用表针一段一段刮开测来确定断线点,找到PCI-E旁边一处断线补好后还是不通  再往前找竟能在BIOS底下有断线,两处补好后测通了 两边电压也都是4V多了,碰下开关脚,测试卡灯亮了,维修结束。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可以学到东西就是好。。。。

网友:
这板可能长时间放在潮湿环境,被腐蚀了,,。。。

网友:
那么多断线,楼主真有耐心,要是我,飞根线就算了

网友:
看了这个板都不知道放了多久才能腐成这样...

网友:
这个技嘉B85主板风扇旁边PSO容易N断线,应该是灰尘腐蚀造成的

网友:
这个腐蚀很难修啊,非常难发现,楼主真有耐心,要是我就不修了,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以前的G41可没这么多断线腐蚀的,现在的技嘉是怎么了?

网友(点评):
维修思路不错啊 收益了

网友:
不上电为什么优先考虑断线而不是考虑芯片烧毁呢?

网友:
那么多断线,修起来很废神啊,高手耐心好

网友:
简单的故障。 细心就好啊  哈哈哈哈

网友:
遇到过几片也是PSON电压低,我都是直接飞绿线,下次注意一下这些地方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啊!直接飞线多好呢

网友:
表示走过弯路,G41要发出RSM复位,必须要接收到绿色线的4V.那时不知道,一个劲的怀疑南桥和IO后来量到没电压才觉得不对劲,

网友:
楼主好功夫呀!仔细细心 ,那么多断线,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楼主心好细,这小断线都能发现,厉害厉害

网友:
再往前找竟能在BIOS底下有断线,两处补好后测通了 两边电压也都是4V多了,碰下开关脚

网友(2017-12-29):
果然多看看还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

网友:
BIOS下断线,你是怎么找到的,这个真的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