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无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7-11-01):
接一台无显示n修机,拆机看拆标签发现芯片都被拆歪曲了
首先纠正芯片,之后开始思考,没有显示要先从屏幕接口入手,j2019 ,直接查找PP5V7_LCM_AVDDH_CONN 与PN5V7_LCM_AVDDN_CONN 以及PP1V8_LCM_CONN

先打阻值,450-560之间,我都估计认为正常。。。装屏在电容 c1504和c1569 处测量电压两个同是0v,测量电容到接口并没有断线,果断拆芯片u1501
拆芯片后,根据电路图每一个脚位打阻值,发现 芯片D3脚位 无阻值,电路图中是总线 AP_TO_I2C0_SCL ,至此纠结了一下,认为cpu开焊,继续搜索此信号连接可测试点,到电阻r0302和pp0302,
检测断线了。。。找个废旧听筒线,把此两点连接,在过程中拆了螺丝孔,发现居然是打穿的。。。
打穿也不管了,连线over简单方便,装屏试机,
最后上绿油,装好铁盖,装机。
在整个维修中,让我最感慨的就是运气,拆了u1501打阻值就出来了,而没有耗费更多的时间去检查其他地方。维修耗时1小时,发帖半小时。。。希望大家能给我加点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感谢分享案例,学习了

网友:
我还以为飞 线到底脚,我自己台6p刚开始是灰屏,慢慢无显示,最后还无背光,组织电压都试过了,头大找不到故障

网友A:
修的很好。。。 兄弟 我想问下你放大镜是什么型号的,我也想买个。

网友B:
楼主那边刮得不是螺丝孔啊,,,版线从那个位置走???

网友:
进来之后发现大家维修水平都好高,向你们看齐

网友:
维修就是要动脑筋,反复的查,有故障肯定能够找到故障点的,很多的同行一到这里就发个问题,自己又不深入的测量,只要大家认真的测量那会找不到故障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很好。。。 兄弟 我想问下你放大镜是什么型号的,我也想买个。

我用的显微镜,sunshine的。。。最便宜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边刮得不是螺丝孔啊,,,版线从那个位置走???

最后拆掉的 螺丝孔才发现是被螺丝顶坏了,连线是对照着电路图刮开测试点连接的

网友:
维修靠的就是经验知识加胆大心细,楼主这个搞的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后拆掉的 螺丝孔才发现是被螺丝顶坏了,连线是对照着电路图刮开测试点连接的

不知道这位师傅用的什么点位图????显示版线走位啊???

网友:
厉害啊  我都没修过苹果手机的主板

网友:
这种没啥好说的,加分加分。咸鱼来喊666了。

网友:
好认真呀,这么难的故障都被你修好了,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位师傅用的什么点位图????显示版线走位啊???

普通的pcb 点位图,有些错误的地方自己纠正一下保存,版位走线没有用到,只是表层测试点飞了一根线

网友:
好历害  学习了   运气占一点   细心很重要

网友:
这个焊点  不错啊哈哈  那个接口哪里

网友:
思路正确,清晰!谢谢楼主分享案例!

网友:
厉害呀,学习了。维修动脑很重要。手工与理论结合!完美。必须顶一个!

网友:
佩服楼主的熟练,拿到问题机快速的查找出问题点,厉害

网友:
厉害呀,学习了。维修动脑很重要。

网友:
放大镜买回快一年了,就是没碰到打穿主板的,

网友:
看看,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