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2033wa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7-11-01):
接到同行的一台显示器,说是不通电。
型号如下:

为联想Ls2033wa。
拆开显示器后,发现电源板电压输出正常,为19v。但是接上驱动板再测输出,接近0v。电源板如下图所示。

检查电源板没有明显故障,怀疑驱动板有问题。测量驱动板上的驱动板与电源板连接的接口,发现19v供电脚与地之间只有3欧左右,确定驱动板是有故障的。
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接口附近的几个贴片电容阻值很小,肯定是哪里短路了。于是用烧机法。
贴片电容的正负极不好找,发现它们和接口上的19v,地是相连的,于是正极接接口的19v脚,负极接地用可调数字电源烧机。
发现是一个贴片电容短路了。如下:

拆掉短路电容,显示器恢复正常,可以正常显示。如下图:

网友A:
因为加的是19V电压,可能这贴片电容耐压余量太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加的是19V电压,可能这贴片电容耐压余量太小。。。。。、、

笔记本连公共点的贴片电容也要承受10多伏,这种电容坏得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连公共点的贴片电容也要承受10多伏,这种电容坏得很多。

对,可能是耐压太小,,,,,,,,,,,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啦,找问题感觉一拿一个准,不错不错。。。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到一个,我没有烧鸡,我是感觉出来的

网友:
口附近的几个贴片电容阻值很小,肯定是哪里短路了。于是用烧机法。

网友:
楼主厉害,这小问题也能找到,修的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