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一个垃圾戴装完系统屏幕花屏通病

楼主(2017-11-01):
如图装完系统如此花屏,安全模式不花屏,禁用显卡也照样花屏,最后查了一下才发现要把刷新频率改成40才行,如图

网友A:
这样的故障问题很少的,一般以后是屏幕和显卡的

网友B:
这种问题可能是显卡驱动没搞好吧!

网友C:
显卡的可能行多一点,不知道你这是什么原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故障问题很少的,一般以后是屏幕和显卡的

我见过两次,后来百度出来改刷新频率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可能是显卡驱动没搞好吧!

我见过两次,后来百度出来改刷新频率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可能行多一点,不知道你这是什么原理哈

我见过两次,后来百度出来改刷新频率搞定。。

网友D:
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呢?楼主

网友E:
是不是独显驱动打不上啊,集成的话换个U试下

网友:
DELL 很多都这样,我一般都是换屏。。。。。

网友:
以前都是换屏下次试试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 遇到好多次了有的你拆开在装回去也会这样开机的时候

网友:
驱动问题,安装原装驱动就行了,见过很多次了

网友:
还有这种事   学习到了

网友:
新手            学习了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我曹    这种问题都有

网友:
去官网下载驱动。GHOST用的万能驱动可不是万能的

网友:
你这个不是驱动   就是显卡有问题
和刷新频率没关系   你改刷新频率  感觉就想是让显卡少干点活似得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还是屏线吧,。。。

网友:
这个很常见的 不光是这一个型号 比较相近的 都这样   我没改赫兹   只要找到老版本的WIN7 装上去官方下载显卡驱动就好了

网友:
请问是dell什么型号的机器 会不会是驱动导致的呢

网友:
,,  这还没遇到过          从来不会去想该帧数   度娘niuB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过,都是搞显卡驱动OK的

网友F:
这个就是驱动问题,我的电脑就是DELL的,刚开始用网上下的ghost万能驱动系统安装,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后来下了个原装系统重新安装就没事了。因为我的电脑在没重装系统前是正常的,所以与屏或排线没任何关系。

网友:
  我去  有台 y400跟着一样   换显卡 没好   换主板好的

网友:
感觉显卡驱动,或都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就是驱动问题,我的电脑就是DELL的,刚开始用网上下的ghost万能驱动系统安装,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后 ...

可能只能用官网驱动,但是我用驱动精灵升级到最新也不行,只需要调一下频率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呢?楼主

不知道,反正这样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独显驱动打不上啊,集成的话换个U试下

驱动全部都可以打上,应该是需要官方原版驱动才行,或者想我这样改频率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第一次遇见这个问题

网友:
dell的机器遇到过,基本上重装系统好的

网友G:
戴尔电脑 我也遇到几台 没有搞定 后来是 装系统 吧显卡驱动卸载  在从新打 也好过  下次遇到你这杨  可以试试

网友:
前两天有个苹果换屏之后就这个德行,后来又换一张就好了。。

网友:
感觉这个机器 还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在官网下载一个显卡驱动试一下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戴尔电脑 我也遇到几台 没有搞定 后来是 装系统 吧显卡驱动卸载  在从新打 也好过  下次遇到你这杨  可以试 ...

对就是这样重装系统,卸载显卡,升级驱动都一样,你只要改刷新频率就搞定

网友:
这样都可以,这有点厉害了      = = = =

网友H:
这种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打官方的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打官方的驱动吧。。。

从来都没打官方驱动的习惯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