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不显示

楼主(2017-11-01):
该机器一开始是主板短路,适配器插上后,适配器的指示灯也熄灭,很容易找到击穿的电容,换好后机器可以触发,可就不亮屏,测量显卡芯片电压为零,显然显卡没有供电(测量电感PL3901后端),重新触发开机同时测量显卡电压,发现电压为0.9V,尔后马上消失,测量TPS51117的1脚的显卡电源开启指令并没消失,显然是芯片本身关掉了电源,怀疑芯片有问题或是显卡短路,但无意发现不装内存,显卡供电一直正常,显然显卡不短路,于是换了51117,但依然如故。至此有点挠头,于是逐个在线测量51117引脚电阻,最后发现51117的11脚(TRIP)对地电阻几乎为零,焊了一下该脚唯一的电阻,再测量该脚对地电阻恢复正常,显卡电源恢复正常,插屏正常点亮,机器恢复正常。11脚为电源最大电流设定脚,该脚对地电阻决定了电源输出的最大电流,估计该脚电阻变小,电流设定较小,显卡正常工作电流较大,51117就会保护而不输出,不插内存时显卡仅仅是加上电,而没有正式运行,耗电较少,还能勉强维持电源的存在,故0.9V不消失。

网友:
TRIP为电源最大值设定,楼主修得好仔细,而且思路很清晰。

网友:
感谢师傅分享!
虽然不是太明白,
但也仔细看了好几遍!
先顶起来!

网友:
感谢师傅分享!
虽然不是太明白,
但也仔细看了好几遍!
先顶起来!我也同样

网友:
为什么焊一下电阻就恢复正常了呢?楼主对芯片各个引脚功能很清楚。

网友:
一般1440 显卡也容易出问题,很多人上来就直接干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