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正常使用耳机模式维修一例

楼主(2017-11-01):
接客户一苹果6,描述是耳机模式,打电话要开免提才能使用。

接机后第一步就是测试,发现按音量键+ - 显示耳机模式的+ -

按照正常的思路,咱们先排除外配,更换新的尾插加减依旧是耳机模式。
为了确认不是尾插引起的,不接尾插开机,按音量键依旧显示耳机模式。

按照维修思路,第一步先测量尾插座的阻值。在测到11#时阻值不正常,此脚为耳机的检测信号。(如果此阻值正常,也要测该电压正常为3.6V,低于3.6V会也会显示耳机模式,工作原理是耳机插入时将电压拉低到地)

另一面经过一个电阻直接到大音频,于是先拆开罩子测量

测量该电阻的阻值,两端都是1,为断开状态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大音频的问题,于是直接拆掉音频IC

处理好焊盘后更换新的音频IC,在测11#阻值正常,于是直接接稳压电源开机测试

开机后检测各项功能,发现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观看,不足之处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谢谢分享,之前耳机模式都是换尾插好的。。。学习了

网友:
我遇到个耳机接口坏的,也是这种故障

网友:
我遇到一个耳机座内部进杂物造成的耳机模式,清洗下就OK了

网友B:
理论再好不实操  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之前耳机模式都是换尾插好的。。。学习了

一般尾插引起的耳机模式会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再好不实操  忘的差不多了................................

理论我一直觉得非常重要,修机还是得按照思路修机,这样修机器不会走弯路。个人认为实践也非常重要,相互依赖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