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2.2 CPU电压不出 加点0.179

楼主(2017-11-02):
K43SD 板号。开机加点到0.189  CPU供电没有。拿下CPU,CPU电压能出来。其他电压都正常。能那里问题了

网友:
不装CPU有电压出来,那肯定不是CPU的电压,应该是心片出来的小电流电压。

网友:
应该是CPU坏了,换个CPU吧,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
CPU电压可能是要跑码后才出来,建议先刷个BIOS,不行的话,考虑换桥!

网友:
赞成楼上的建议   应该是达不到CPU发出 SVID的条件

网友:
这个电流可能有电压不出来。我有一块跟你的差不多,只不过能上到0.8,蛋疼!就是这个信号DRAMPWRGD电压没出来,可能是桥坏了,就没弄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先换一个CPU试试 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刷个BIOS   看看 试试  怎么样  看看后级电压

网友:
建议你先排除CPU的问题,在先软后硬。刷个BIOS,实在不行 再查一下 CPU供电芯片条件满不满足

网友:
换一下cpu看看吧。。。。。。。。。。。。

网友(2017-12-02):
没修好客户拿走了。不好修 没修好客户拿走了。不好修

网友:
换CPU 试试,不行就查CPU供电芯片条件

网友:
程序和南桥没问题应出了

网友:
BGA 下 PCH 看有没有 效果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还有其他小电压没出来

网友:
都是牛人,修机器速度太快了,佩服呀

网友:
不装CPU能出电压,有没有出电压了,能亮机不????

网友:
   CPU换了试试看   ,还是不出的话就查查条件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如果没有出来供电,那就查CPU有没有发出SVID给CPU供电IC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如果没有出来供电 还是不出的话就查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