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PLUS亮机掉电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17-11-02):
华硕P8H61-M LX PLUS能正常跑码,每次都是代码跑完屏幕应该亮时,瞬间重启,测量各大供电都正常,我就怀疑可能是复位信号的问题, 于是从复位开关测试起,但示波器玩不溜,万用表只能看到一点点很小的跳变,实在无法判断, 只好尝试代换复位线上的排阻, 运气比较好, 换了第一个220排阻问题就解决了,直接上图
有可能是通病,看完有帮助,请加点分,谢谢!

网友:
通病不通病暂且不好说,有这份分享出来的精神就值得加分。

网友:
楼主有示波器,要好好地玩呀,这可是个好东西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太好了,又可以学到一招了,感谢楼主,加分支持

网友:
高手修主板就是快,学习了,加分

网友:
太好了,又可以学到一招了少走弯路了

网友:
谢谢楼主!是有图有资料,还是自己在印板上逐一找到的?找到排阻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