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X PLUS 掉电缺VCCLO电压

楼主(2017-11-02):
故障: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测量电压缺VCCLO电压

d极1.5V,gs极0V,查相连的电路

是由一个比较器来的。5pin要大于6pin才输出高电平,测量5pin没有电压。5ping经+3VSB两个电阻分压出来应为1.05V(去掉PQ17可以输出VCCLO)同时由PQ17和PQ41控制。待机时PQ17G极为+5VSB高电平,5pin为0V,触发后PQ41的G极得到1.05V导通PQ41,拉低PQ17G极的电压才能正常输出。原理应该是这样的,可以现在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导通。换了PQ17和PQ41还是一样,拆了PQ17能正常输出,但不跑马。

网友A:
注意  PQ41 的上拉电阻 ,PQ41  G级有0.6V  但是D级还是高电平,更换无效的话要排除上拉电阻是否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  PQ41 的上拉电阻 ,PQ41  G级有0.6V  但是D级还是高电平,更换无效的话要排除上拉电阻是否变低

上拉电阻是+5VSB待机的时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