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31R-5535 LA-9103P浸液维修

楼主(2017-11-02):
接一台 浸液机
DELL M531R-5535
拆开一看,场面如下

目测浸液位置刚好在51225C待机芯片和桥背面。望着这样的板子皱起了眉头,基本这样的主板就不好修了
网上查了下主板价格,这个型号的主板 有A4 A6 A8的都是板载U,而A8 U的主板价格比较贵。
所以应该还有搞头。给客户报价,客户同意维修然后搞搞看

线测PL200 +3VALWP 和PL201 +5VALWP
结果如下

PL201对地正常

PL200对地短路。
将PL200 供电上下管PQ202 PQ204 和 TPS51225C 一起拆掉,打PL200对地结果仍短路
可调电源调到3.3V 用电流慢慢烧+3VALWP   电流一直加到2A左右 桥发烫。

果不出所料,将桥下掉,对PL200打对地不在短路
打桥上电容 基本都短路了

接下来屡屡思路,先把TPS51225C 搞好再考虑桥
将TPS51225C更换掉,将腐蚀的外围电路清理,补焊,腐蚀严重的更换
搞完后 3V 5V出来
接下来换桥
原来的桥型号 218-0844012

手上没有218-0844012
218-0755097和218-0755046两片桥
从论坛搜索来看218-0844012用218-0755097可代换,而218-0755097也用218-0755046 代换成功过

但218-0755046没有直接代换过218-0844012 的先例,加上手上的218-0755097需要从料板上现拆,所以直接用218-0755046 代换218-0844012 一来是做个尝试,二来是如果好用就省点时间
将桥打到主板上后,上电触发测试,结果很悲观,有待机电流,但是无法上电。

测了下 JPWR 第3针ON/OFF,结果电压只有0.2V
接下来部分是走过的弯路。

测了EC第9脚VCC  第115脚LID_SW#  第37脚 EC_RST# 电压都正常
此机 用的EC是KB9012 A4 带资料的

经过拆,焊,刷。反正折腾了半天后刷成功了 但是焊回主板还是那个鸟样
怎么办,接着跑图纸

我们先看 ON/OFF 信号

ON/OFF除了从JPWR去了EC外  他的3.3V电压是+3VLP通过 RE49的100K电阻进行上拉。

+3VLP是TPS51125C待机芯片第3脚产生的线性电压。
用万用表测了下 +3VLP 结果上面电压也为0.3V

从图纸上看+3VLP去了几个地方但是我觉着问题比较大的可能就是上图 ,给桥供电的RTC电路,因为桥背面腐蚀过,而且一开始我量过主板COMS电池电压只有1点几伏
将DH2拿掉,+3VLP 电压恢复到了3.3V 桥是刚换的短路的可能性我感觉不大,将上图中的 延时电容CH13 更换掉。DH2恢复后电压正常,故障掉找到CH13腐蚀导致的电容漏电。
+3VLP 正常了,再次测HPWR第3脚ON/OFF 电压依旧起不来。
测了下RE49 与TPS51225C第3脚 发现主板断线。。。。
从EC115脚 飞线到RE49

再次上电,机器能上电了但无显示或者掉电,将桥背面被腐蚀过的小元件拖焊一遍,断掉的更换后,上电测试能正常显示
进系统后测试各个接口和设备发现,除了左侧两个USB3.0接口不能用外其他一切正常。

修到这里非常郁闷 不确定是换上去的218-0755046问题还是USB电路的问题

测了下不能使用的JUSB1接口的电压,USB_EN# ,USB_OC0#等等 一切正常,所以怀疑很可能是218-0755046自身的问题
没招只能把218-0755097 从料板搞下来 焊上去

换完后再次上电测试,这次所有接口及一切设备正常,到此此机 修复

网友A:
楼主你也是胆子大,不一样的东西没测试过就上去,给自己增加一皮条子麻烦。我看你那维修台也是乱的一B,一看就是生意好的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也是胆子大,不一样的东西没测试过就上去,给自己增加一皮条子麻烦。我看你那维修台也是乱的一B,一 ...

有些东西贵在实践。大家都不实践。以后不就没有参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东西贵在实践。大家都不实践。以后不就没有参照了吗

你说的也是,精神难能可贵,换我我不得冒这个风险,产生的后果好麻烦

网友:
思路真牛,我没学多久,都是师傅扒问题搞出来了再给我修,学习一下你们的操作

网友B:
帖子写太长都没愿意看的以后写短点

H55
H55
总结下。进水严重,导致待机电路烧毁,FCH烧毁。PCB断线导致开关没有上啦LDO 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写太长都没愿意看的以后写短点

总结下。进水严重,导致待机电路烧毁,FCH烧毁。PCB断线导致开关没有上啦LDO 3V。

网友C:
哦,还有 RTCVCC 延时电容 爆掉。。导致LDO 3V 补正常, 至于换桥 刷KB9012 都是维修之外的

网友D:
我居然看完了,,佩服我的耐心与楼主的细心   知识就是不断地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还有 RTCVCC 延时电容 爆掉。。导致LDO 3V 补正常, 至于换桥 刷KB9012 都是维修之外的

总结的很到位,给你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居然看完了,,佩服我的耐心与楼主的细心   知识就是不断地积累

谢谢你看完,现在能认真看帖子的人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