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电解电容代换固态电容讨论帖!

楼主(2017-11-02):
电解电容 16V 1800UF 是不是可以用固态电容16V 600UF左右的代换?或者看输入电压比如电解电容耐压是16V。实际12V。固态电容可以用12v的耐压就可以?
或者哪位大神知道方法在这里共享一下?
方法

网友:
固态电容16V 600UF是可以代换电解电容 16V 1800UF的

网友:
直接找相同或相近的更换就可以了,只要不比原来的耐压值小就可以换

网友:
12V的输入不能用12V的电容,有个浪涌就挂了,可以选16V以上同容值的都可以。一般电容电压值选型要比实际应用值高三分之一,更高的也可以,就是成本问题而已

网友:
现在明白了。耐压值两者要一样,容量固态电容要比电解电容小三分之一的就可以用!

网友:
直接找相同或相近的更换就可以了,只要不比原来的耐压值小就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