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奇怪问题

楼主(2017-11-02):
前几天也修了一台这个电脑,今天又接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本子,问题故障差不多,12V短路烧鸡 EC挂了,买了2块原版料板拆EC换掉之后OK了,能开机了,进系统发现一个问题,插上适配器,适配器指示灯从绿色变成橙色,但是这个时候电池提示,适配器已经连接未充电,大概过30秒才充电,有时候还会出现什么灯都不亮。大部分都是绿色变橙色,但是要过30秒才正常充电,怀疑是不是EC问题,于是又拆了一个EC过来还是一样的现象,小板换过,充电器换过,充放电芯片的反馈电阻也查过,也没问题,真纠结了。。。。。。。。。

网友:
电池拆掉现象有没有改变,不用电池进系统看适配器状态是什么样

网友:
能充电就行,你管它30秒还是一分钟呢.只要不是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