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裸板开机电流1.2不变、不跑码修复记

楼主(2017-11-02):
机型:只送来主板+U+内存*2
板号:CIG41S V1.3
      0767003小  G41  E6300
故障:通电自动触发开机,电流1.2左右基本不变
检修:所有供电都有,换U无果。
      查DEBUG脚,CLK 正常,复位正常。
      LAD、FRAME信号没有。
      后来莫名的不自动触发了,PANEL 2脚没有电压了!!下载图纸,原来PANEL只是给显示屏用的。

      真正的开机按键在LED1的2、4脚,

      内存槽没有复位、时钟信号!
      PCIRST正常

      焊诊断卡,果然不跑码。
      查内存、南桥的BIOS 5、6脚没有波形。

      应该是南桥坏了,试试吧,换了一片GB的桥(这个也容易掉坑的,有时候买来的新桥也会出问题),祈求上天吧。
      开机测试终于跑码了!!

修好不容易,发帖不容易,看管觉得好,顺手评两分,以资鼓励。

网友:
还可以飞线  诊断卡的啊。猛

网友:
可以写一下怎么飞诊断卡的文章吗?

网友:
为什么要焊诊断卡   图什么        直接测就好了啊

网友:
直测只能判断有没有时钟、复位信号但LAD、FRAME信号不好判断啊。即使有LAD FRAME信号,也未必是正确的代码。
诊断卡能直观的帮你判断。
只要有图纸,焊接也就2分钟的事情。

网友:
现在跑诊断卡那么难,现在跑诊断卡那么难,现在跑诊断卡那么难,

网友A:
不跑吗的。一般先刷bois然后打内存的时钟复位,,,,,就会那么多,,,有没有不跑吗的维修思路维修资料啊。。请教。。

网友(2018-01-17):
诊断卡哪里买的,有资料吗。。飞线

网友:
回楼上,诊断卡网上多得很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学习了,速度解决呀!

网友:
那没有诊断卡的帮助,是不是测量要难得多?

网友:
什么大神级别都有在这里 牛逼啊。。。。。。。。。。。。。

网友:
  对于供电全部正常,电流有或没有跳变的,最后不能正常显示的故障,诊断卡的用处就体现出来了。
可以让你少走弯路。
  比如根据跑码,大概判断问题是出在CPU、南北桥、显卡或者其他外设,甚至BIOS本身。

网友:
现在的诊断卡也没什么意义了。修笔记本基本不用。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这样的机器  现在修的很少了吧。

网友:
不跑吗 有时确实难查 幸亏你 是 环桥好了

网友(2018-03-04):
看到G41和G31的主板,不跑码的故障,测试供电正常再刷BIOS不行换南桥,再不行就是料板。

网友:
楼主这个诊断卡用的66666。。。。。

网友:
gb的桥 不管是笔记本 还是台式机 都容易坏

网友:
供电都有的话我一般先刷Bois,再动桥,,,,,,,,,,,,,,,,,,,

网友B:
请问你这种诊断卡多少钱买的?我买的都没有带这个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种诊断卡多少钱买的?我买的都没有带这个线的

呵呵楼上朋友观察不仔细啊,我这是用液晶屏线改的啊。

网友:
这种是万能线;
另外还有专门给三星用的线,华硕台式主板线,也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上朋友观察不仔细啊,我这是用液晶屏线改的啊。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吗的。一般先刷bois然后打内存的时钟复位,,,,,就会那么多,,,有没有不跑吗的维修思路维修资料啊 ...

到了跑码环节可以效仿台式机主板不跑码修了  最后一环节了

网友:
现在维修都没有用过诊断卡了。。。。。

网友:
一般只测BIOS的1/2脚,很少测其他,看了楼主的贴,思路被拓宽不少,谢谢分享

网友:
为什么要焊诊断卡 .........................

网友:
我去这个板子还用的这种EC,这也太老了吧

网友:
修机不容易赚白菜钱,操白粉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