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苹果笔记本系列单win7系统

楼主(2017-11-02):
1,该镜像直接放入pe系统U盘进pe直接安装即可,可直接单装win7,进入系统后鼠标键盘都可以用
,再用万能网卡驱动驱动网卡,即可。

MacBook Airwin7.rar

128 Bytes, 下载次数: 2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要看版本的,哪年的苹果对应哪种WIN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版本的,哪年的苹果对应哪种WIN7.

不需要看版本,就像普通电脑装win7一样

网友:
比较新的苹果也可以吗,一般都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13年前的苹果笔记本也可以? LZ这个有点忽悠吧  不用看年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看版本,就像普通电脑装win7一样

有些WIN7 你装到新板上USB 口直接就不能用的,没有一个版本的WIN7能兼容所有苹果了, 楼主可能苹果系统装的少……
你这台苹果可以用,换个不同的不一定的哦

网友:
反反复复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看版本,就像普通电脑装win7一样

开什么玩笑,这两年来的新苹果你还能安装WIN7?WIN8很多都装不上,只能安装WIN10的系统。

网友:
boot camp 不装试试

网友:
不需要装助理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WIN7 你装到新板上USB 口直接就不能用的,没有一个版本的WIN7能兼容所有苹果了, 楼主可能苹果系统装 ...

兄弟,我这个win7镜像是修改过的,并不是原版改一点

网友:
恩, 是一下,先下载了,,,,,,

网友:
多谢 正在找此资料  感谢楼主提供

网友:
楼主  有些苹果机子吃系统  装上驱动打不了的  你的可以吗?

网友:
这东西好,我先收下了,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其他的驱动 有没有? 快捷键啥的

网友:
系统注入USB3.0和NVME就可以了  至于其他驱动那等到进系统也不迟  老机器当然直接安装啦  稍微新点的 有这两个驱动也不在话下

网友:
有的苹果进系统键盘鼠标都不好用 怎么办

网友:
应该只适应老机型

网友:
13年以前的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分享 我现在刚刚学习苹果系统

网友:
你用2017新款苹果你试试!绝对让你一头雾水!
、不会可联系我!呵呵

网友:
现在很多的苹果笔记本很多不兼容win7只兼容win8和win10.。。。。。。。

网友:
就13年的比较挑 其他的还好吧

网友:
我一般苹果笔记本装系统都不会
只会修台式机和普通笔记本硬件

网友:
一般设置BIOS会比较麻烦吧?????????

网友:
哎,想搜索一下好难啊,回复了半天还是不够

网友:
楼主厉害了,我还没用这么装过。装完后触摸板右键可以用不,快捷键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苹果设备装双系统怎么装,每次拿去给同行,他们收钱很贵

网友:
现在新苹果装这个都很麻烦 一般直接叫客户装WIN10

网友:
一次都没有装过 主要没有苹果本试

网友:
WIN7也就只能装比较老点的苹果机 这两年的苹果基本上是没法装的 只能装WIN10了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不错 以前的都是进撞去不能用鼠标键盘

网友:
下来看看 正好需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