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0-30插屏线开机掉电

楼主(2017-11-02):
b40-30插屏线开机掉电,一般放放久会开机第一次能亮不掉电,关掉再开有时屏会闪一下掉电,很多会要亮时掉,屏跟屏线都换过试了, 一样。不插屏线,外接显示器正常。刷过BIOS也一样。不知谁碰到过没,或会是IO的问题么?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遇见3次电脑在家不开机,换个地方就开机,后来换个电源就正常了

网友A:
楼主屏如果换过了还是这样的话     只能是显卡了    这个没有别的东西了

网友B:
是呀  只要是  楼主 屏也 换过的话  就只有显卡 本身了   注意 要换个 屏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屏如果换过了还是这样的话     只能是显卡了    这个没有别的东西了

这个机就集成一个CPU,什么桥都没有,连个风扇都没有在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呀  只要是  楼主 屏也 换过的话  就只有显卡 本身了   注意 要换个 屏 试试

屏跟屏线都换过了,我还是觉得是板的问题,因为放一会第一次是可以开机显示正常的,关了再开才会掉电。只要拨了屏线就不会,外接正常

网友:
平供电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跟屏线都换过了,我还是觉得是板的问题,因为放一会第一次是可以开机显示正常的,关了再开才会掉电。只 ...

果断 搞 显卡 喽..没商量..............

网友:
上电流  ,让高手们帮你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