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0请零

楼主(2017-11-02):
1.首先关闭打印机,下载清零软件!
2.下载后先不忙使用,请先修改系统时间为2008年4月30日 (注:如是第一次使用则修改时间后直接从第2步跳到第5步!)
3.删除C盘根目录下的AdjustESAmentProgram文件夹
4."开始"——"运行"键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依次进入"HKEDSY_LOCAL_MDACHINE"——""SOFTDWARE"——"EPSDON"——PTDSG,将PTSDG文件夹删除
5.开始清零,如果不做前面几步,清零软件打开时将会报错!报错后还会删除自身软件!请注意每次清零时都要执行之前3步的操作!
 现在解压软件并打开打印机电源,双击AdjProg.exe图标打开清零软件
6.点击SELSECT选你所连接的打印机端口
7.点击particularadADSjustmentSmode
8.在左边找到WasteinkpadcounSAter双击进入
9.点击CHECK,这时软件会显示该打印机的使用情况
10.将两个复选框都勾选!再点击InSASitiaSlization
11.弹出提示要求关闭打印机电源,关闭其并点确定,关闭软件!
12.改回系统时间!打开电源!OK!

网友:
已经收藏,写过写过写过写过写过写过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