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无WiFi通病维修

楼主(2017-11-02):
1、客户机WiFi连接不了,查年WiFi开关是白色。

2、在设置里WiFi开关也是白色

3、在关于本机查看WiFi地址没有,显示不适用。

4、看WiFi芯片被别人换过,表面还掉皮了。

5、拆下WiFi芯片开机测量复位信号0V。说明CPU没发送复位信号给WiFiWiFi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6、这种情况直接飞个1.8V上拉给复位脚。

7、飞好线后用绿油固定。并装上新的芯片后修复。

网友:
  2修  应该多收点

网友(点评):
现在 这款机子 本身 就不值钱 了 收个200左右就不错 了

网友:
看到 楼主的绿油我就想起  我又忘记 买了      楼主 技术 不错  我之前 也搞过 WIF坏的  取下来 漏铜   换上 就 短路  气的  直接 甩给 客户 不修了  不过 那是iphoe4s 的年代  呵呵呵

网友:
楼主技术牛,表也牛,就是表笔不牛了,

网友:
高手呀太像样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万用表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