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同方深海泰坦X6TI-PRO充电芯片烧坏之另类维修

楼主(2017-11-02):
上午客户拿来一台同方深海泰坦X6TI-PRO说是不充电.拆机查看充电芯片烧黑.型号是OZ8692LN.问了一圈都没有这个芯片.而且死贵死贵的.放弃还给客户.说明原因买不到芯片.过了半个月的样子客户问我还能不能买到芯片.我说买不到.给他说其实不要充电芯片改装一下可以用.缺点就是用不了电沲.客户同意了.拿到机器把充电芯片拆了.找出公共电压排除所有短路.然后直接从DC接口的电感上接电过来.然后从3V电感后级接一个10K电阻到8692的ACAV  36P上.上电亮机.备份BIOS给需要的同行.这个机器充电芯片哪里烧的很严重.焊盘哪里基本费掉.而且没有图纸.板上有很多芯片只能查到代号不知道型号.维修起来非常麻烦.充电芯片70还买不到.风险又高.跟客户沟通这样就是最完美的修法了.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 ,程序收藏了

网友:
只接3V下拉到ACAV就行了吧?还要接公共点电压过来吗?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66

网友:
最好是电池隔离下,比如直接拉公共点电过去,防止哪天手贱插上电池大短就不好玩了

网友:
这个机器很新 , DDR4 的 BIOS资料好

网友:
这种机子这样整确实是完美的解决办法了,楼主技术厉害!

网友(2020-08-12):
我也是这样改的,为什么会有掉电,有时进系统里面掉电,有时显示就掉

网友:
这个机器 cpu 桥 充电芯片都容易坏 维修员的福利机器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遇到太多了 ,多谢分享

网友A:
这个我第一次改可以用,后面二次改的话正常触发再关机就开机微电流,开机灯闪一下就没了,必须得插拔一次电源头才能再次触发

网友:
这样也行啊好NB的样子。不过感觉后级好危险隔离保护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第一次改可以用,后面二次改的话正常触发再关机就开机微电流,开机灯闪一下就没了,必须得插拔一次电 ...

你们是怎么接的,可以加下QQ吗我的 804100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