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50J版号X550JD2.0 不识别内存

楼主(2017-11-02):
如题,机器能正常亮机,板载4G内存,
客户自己买了根4G内存加上识别不到,
拆机打内存条件, 基准0.7正常无跳变内存供电1.35正常,测地址数据DAT .CLK 时钟信号正常是3.3V只有1.5V 找到点位测3.3转换管 DAT CLK又正常了 上内存测试还是不识别,测时钟 数据供电还是拉低到1.5跑线到南桥边得SMB-DAT  SMB-CLK是由+3VS经过一排阻得来, 测排阻为4.7K 无变质,还是找到聊板更换排阻测两组3.3V供电正常, 上内存测试显示8G 解决故障、

网友A:
这个是识别信号,一般是两根共用的信号,单根不跑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B:
楼主很牛呀,如果能配上图纸就更好了,这样说很抽象

网友C:
刚开始你有没有用示波器去看看CLK有没有一次跳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你有没有用示波器去看看CLK有没有一次跳变呢

真的是遗憾, 抓波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识别信号,一般是两根共用的信号,单根不跑还是第一次见

板载内存颗粒 跟内存插槽是两组线路吧,  板载的都是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牛呀,如果能配上图纸就更好了,这样说很抽象

懒得截图 了  跑线很容易跑到, 又不是PDF

网友:
据说华硕的排阻爱坏,居然爱坏到这个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