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lmt-s2 跳00找不出

楼主(2017-11-02):
CPU 12V正常 内存供电是5V 不知道哪里引起高压了,BIOS 南桥都是正常电压

网友:
bios   刷个 试试

网友A:
内存供电的输入电压是5V啊,是不是转换IC的问题

网友:
这样也得,不关BIOS的事,现在刷了无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的输入电压是5V啊,是不是转换IC的问题

转换IC是意思 ,听不懂哦,请你解释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转换IC是意思 ,听不懂哦,请你解释一下

比如7120这是老板的转换芯片,你的板子上应该是在内存那一快的一个电源管理IC换个试试

网友C:
要跟线路看看供电正常的不 在百度查查供内存的供电芯片输出回路对不对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的管理芯片正常不,有可能是它坏了

网友D:
楼主千万不要上好内存,电压那么高,有可能会烧内存

网友E:
CPU 供电  正常 吗?CPU供电有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 供电  正常 吗?CPU供电有无电压

供电电压正常,就是内存供电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7120这是老板的转换芯片,你的板子上应该是在内存那一快的一个电源管理IC换个试试

我这个不知道  哪个型号呢,昨天加焊北桥现在也是跳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跟线路看看供电正常的不 在百度查查供内存的供电芯片输出回路对不对

总线是正常的,内存回路是怎么查求大神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千万不要上好内存,电压那么高,有可能会烧内存

上4G1600内存这是AM3主板,不怕啦现在还没修好

网友(2017-12-18):
刷BIOS了吗?刷个BIOS试试,如果不行把内存供电IC换了

网友:
量一下各个电压和复位,CPU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主板没工作呢,楼主内存供电不会是5V的,1.35V内存供电

网友:
先看看各大电感的供电,都有就看看各个供电芯片的PG,还有就复位信号。再就是看时钟,再就是PLT_RST# 都满足了就BIOS或者桥

网友:
内存供电电压高可能是IC问题,也可能是MOS管的事,也可能是小三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