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不出集显供电维修

楼主(2017-11-02):
故障:客户反映开机不显示有时候开机等待一段时间又可以正常显示使用 使用中掉电重启,打发顾客拆机板号看了下一修机,大家都晓得这机器有通病,但是这个机器不是待机故障,每次掉电都能正常触发通电。接上可调电源电流定格在0.55a左右 等待2秒风扇狂转不掉电一直保持在0.65a左右 全板测试电压正常 内存 总线 显卡 唯独集显供电不出来 ,就论坛下载BIOS刷机,刷机后正常开机进系统,以为这样就ok啦,但是高兴过早了,使用10分钟后自动掉电重启,看来还是故障未能解决,裸板通电电路还是以往停留在0.56a左右无集显供电, 没办法论坛下载图纸点位图测试集显供电 PU4405VCC 5V EN 5V正常 2脚PWM有2v电压无波形,这里就想换cpu供电芯片NCP6131但是测试2路cpu供电正常,按理应该cpu芯片供电正常,按照不跑码检查 测试南桥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  复位电压 当测试到DB1 7脚PLT_RST# 电压为0v不正常断电测试阻值450正常,,跑线路PLT_RST#到4脚测试电压为0v 根据点位图找主板实物图4脚电压是通过2脚PCI_PLTRST#中间加了个0欧的电阻连接过来,拆掉0欧电阻测试PCI_PLTRST#还是为0v,看来问题还是在南桥工作条件这边不是后面拉低了,理了理思绪,上个厕所,按照时序cpu供电正常会发出CPU_PWRGD通过转换电路发给南桥供电正常,那就先测试cpu_pwrgdPU4201 7脚IMVP_PWRGD正常3.3v追查IMVP_PWRGD到Q2804和U3603  测试Q8204 D集输出正常3.3v  测试U3603 测试1 2 5脚电压正常3.3v 但是4脚SYS_PWROK电压0v不正常看来问题出现在SYS_PWROK,短接4和5脚 ,再次触发电流上去有跳变,接屏亮机, 料板拆个U3603装机测试3小时正常在没有掉电重启故障排除。

发帖不易望加点分!!!

网友:
图纸和点位 E425

网友A:
都是铁壳惹的祸啊,基本都会出问题,有的还会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铁壳惹的祸啊,基本都会出问题,有的还会烧CPU

兄弟看清楚啊,这次不是铁壳问题啊 ,不是B460系列的,

网友:
这种故障基本是捡钱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 这种好多南桥坏的多

网友:
一般没有平台复位还是比较容易修的

网友B:
楼主厉害  ,我碰到过桥坏的

网友:
这个问题都能解决,非常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还好还好 我也在修 没复位的  看下思路     学习学习

网友:
铁壳问题太多了

网友:
修得很好

网友:
楼主好技术,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思路挺好  ,以后维修有思路了

网友:
写的挺详细的  看明白了 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  ,我碰到过桥坏的

黑胶的桥,温度不好要么变形要么掉点,

网友C: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very good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经验丰富啊.....................

维修经验都是一步一步积累的,时间久了遇到多了你也就会了,

网友:
看到铁壳就郁闷 很多机器出铁壳出现烧CPU

网友:
写得不错,学习了。感觉写帖子比修机还麻烦吧。

网友:
一般不出集显供电的都还以为是没有跑马的

网友:
还是要耐心,没耐很多都修不好,耐心重要

网友:
思路清楚、、、、、、、、、、、、、、、、、、、、、、、、、、、、、、、、、、、、、、、、

网友:
厉害了   又学到一招    谢谢分享了

网友:
老司机    修机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迅维现在好强,厉害,我学习了
感觉在迅维能学到好东西

网友:
还好没烧CPU

网友:
铁壳管子太多坏的了   只要见B470就想直接换铁壳

网友:
好贴  虽然凑够三十个字很讨厌 但是我还是只想说两个字  好贴

网友:
一般铁壳坏的多。像楼主这样少。学习了。。。。

网友:
这种故障真不好修。这位兄弟技术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电源好信号出问题了,这个修起来需要慢慢查,楼主思路清晰啊

网友:
我不会用示波器 哪里有示波器教程 我来学学

网友:
楼主这技术小白我看清楚了 牛X的思路呀!

网友:
sys-pwrok没有导致桥不出平台复位呀 好好好 给老司机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