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 内接不亮外接正常

楼主(2017-11-02):
型号:
华硕K550D
故障:
内接不亮 ,外接正常。
解决方案:
更换屏线旁边的RTD2136R,迅维上面也有不更换芯片,飞两根线,经测试 很快就返修,最好的方法是更换芯片,此款机器(包括其他的内置电池的机器)都先要把电池,在开始拆螺丝
华硕

网友:
RTD2136R 确实容易坏

网友:
现在的机子都是首先扣电池 ,,, 在说螺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