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5A78L-M LX3 PLUS 1.03 另类掉电问题【高手进来研究研究】

楼主(2017-11-02):
开机:不上内存,滴 滴滴  滴 滴滴   6声掉电
          上内存,跑到2B左右 滴的一声   掉电
都可以不用拔电   循环触发

CPU旁边的5角 芯片有0.8V  2.5V
CPU供电芯片 43角有0.6V 【那组电阻,换过,还是0.6V】CPU供电  1.4V
内存,1.5V  3.3V  3.3V  3.3V全有
别的供电也正常
刷过BIOS,换过CPU和内存  电源.

只是测到 开关针只有4.3V,我跑线路,就 经过一个电阻 一个电容,电容拆了还是一样。

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有人修到过吗?

网友A:
我感觉像是开关按住状态强制关机了……期待高手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像是开关按住状态强制关机了……期待高手的分析

我用点位 ,查不到开关脚 跑哪里去了

网友:
我感觉要么是IO,要么是桥坏了,楼主可以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B:
点位看全了吗 是不是中间还有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看全了吗 是不是中间还有什么东西

点位全看了,电阻 两边 我都看了,全图就这几个红点,没有别的红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看全了吗 是不是中间还有什么东西

不过我的主板是1.03的,我的点位是1.02的。我用点位和主板对比了一下,芯片位图是对了。

网友C:
上次有看到过这块主板的通病,是一个排阻,在cpu供电芯片左上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有看到过这块主板的通病,是一个排阻,在cpu供电芯片左上角。

我找过,CPU供电芯片旁边就没排阻

网友:
要么是IO或者IO条件不正常 ,要么就是主板PCB线路有问题,别的电压串到PWRBTN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