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SSD SL500 240GB 能认到就是容量是1G的

楼主(2017-11-02):
七彩虹SSD SL500 240GB 能认到就是容量是1G的求解决方法 主控是 SM2246EN
解决方法

网友:
如果是2246en的话好解决 重新开卡就好

网友:
碰到几块这样的故障,保内都返修了,为什么这么高几率发生这种故障?

网友:
因为他们用的闪存太次了,以前大部分厂商用的都是原厂的颗粒。一部分用了白片,很少黑片。
现在好了。很少一部分用原厂颗粒。大部分白片黑片。
加上板子的用料一省再省 故障率当然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