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扩容后无基带

楼主(2017-11-02):
前一阵扩容了一个6S  过了两天后返修发现没有调制解调器固件版本 显示正在搜索  重做基带还是没有  之后重做过基带电源  USB  还有中频 都没用  更换无果   S2-S5供电正常  基带和基带电源底脚阻值测量也没问题  有没有大神给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A:
硬盘底层重新写一遍,重新安装一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底层重新写一遍,重新安装一边。

底层会影响基带吗   硬盘重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层会影响基带吗   硬盘重装过

底层没有写好,碰到过一次,也是这样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底层会影响基带吗   硬盘重装过

你是换的白盘还是全新黑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的白盘还是全新黑盘。。。。。。。

白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的白盘还是全新黑盘。。。。。。。

我遇到过指纹不对的  基带还没见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指纹不对的  基带还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指纹不对的  基带还没见过

你现在基带供电出来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基带供电出来有没有。。。。。

S2-S5都正常  S1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基带供电出来有没有。。。。。

底层重写了   还是没出      谢谢了   我再研究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基带供电出来有没有。。。。。

最近这两个月总有扩完基带虚焊的6S返修   可能是我手法不对吧   自己在琢磨琢磨

网友C:
你的维修设备温度和风力参数是不是不正常,我倒是从来没有现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维修设备温度和风力参数是不是不正常,我倒是从来没有现现过这样的问题

感觉有可能   去年的时候用的858D  380  5档  怎么干都没死过   今年4月换的861DW  415  60  也没觉得什么  就这一阵总是出问题   看来我要停下来找一找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可能   去年的时候用的858D  380  5档  怎么干都没死过   今年4月换的861DW  415  60  也没觉得什 ...

861 我的360 /50吹硬盘,温度有点高吧。搞几块废的试试调低拆拆,调到适合的温度,或者买个温度测试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可能   去年的时候用的858D  380  5档  怎么干都没死过   今年4月换的861DW  415  60  也没觉得什 ...

我是拆ic用861DW,装ic用2008,黄金搭档还可以。。。给你个参考

网友:
换苹果套件需要重刷底层才行,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拆ic用861DW,装ic用2008,黄金搭档还可以。。。给你个参考

谢谢   正在调试

网友D:
换基带电源试试  看看电源供电输出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基带电源试试  看看电源供电输出没

基带电源换过了   S2-S5的电压也都有应该是说明基带电源已经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