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ju4设置uefi,开机无法进入bios,黑屏

楼主(2017-11-02):
求助。电池放电也不行。求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
是否需要盲刷bios?我拆掉硬盘,bios放电,都不行。开机背景灯亮,风扇转。然后无法操作。我是双系统uefi启动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一下吧,刷刷就好了不必纠结。。

网友:
在线等,非常感谢。刷新bios对于uefi启动来说有用吗?主板是广达jw6h

网友:
编程器是什么,纯小白。求稍微详细点的方法

网友:
百度啦,谢谢。编程器还是有点小复杂,看样子电脑几天不能用了

网友:
寄过来 给你修一下       收你个同行价

网友:
太久了       寄来寄去的。你把方法告诉我,修好后给

网友:
这种肯定是BIOS问题 还用有疑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