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1.0不触发,触发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7-11-02):
联想IH61M 之前刷了BIOS好了后800元卖了一套电脑出去用了刚好一个月客户说开不了机,本来做修一个月的看客户态度蛮好,就帮他修修吧。
故障:有时候自动触发,有时候不触发,有时候触发不过内存。
触发的时候比较多,所以直接打了下内存工作条件,发现SMB_data和clk电压只有2.6V,明显不对正常应该是3.3V。
打开图纸找到这里不正常

两边都是2.6V,继续找+3VSB

+3VSB经过两个电阻转换过来的,继续找+3VSBLAN

+3VSBLAN由+5VSB转换的。然后我也不想找那这两个电阻了,太麻烦直接点看下图

直接飞线U31的6脚到R482上,开机搞定。不触发应该也是这里的原因。

有图有真像你懂得。

网友A:
楼主是直接就找到了问题了还是排查到的,直接找到那了你也是牛逼了

网友:
我这也都是  直接飞线    要是找元器件    有时候能把你逼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直接就找到了问题了还是排查到的,直接找到那了你也是牛逼了

排查的,也修了两个多小时。中间的小差曲不多说。

网友B:
U31的5脚不是空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31的5脚不是空脚吗

是六脚搞错了不好意思 五脚是空的

网友:
应当是把6脚的3V引过去了吧,,。。。。。、

网友:
那两个电阻是没装的,3VSB和3VLAN是不通的,3VSB怎么变成2.6V楼主不管了?

网友:
此板上CPU才能加电,修不加电问题时可以将NCT6776F U15第102脚SKTOCC#_CPU1接地,此脚与CPU座AJ33(SKTOCC#)相连,用来判断主板是否安装了CPU

11201688 IH61M V4.2
11201689 IH61M V4.2
U926实物为16M BIOS
U927实物为32M BIOS BIOS第6脚待机电压为3V,电压低可能BIOS资料不良。导致H_PWRGD无输出和无CPU电压

11200307 IH61M V:1.0
U926实物为32M BIOS
U927实物无此位置

+ATX_5VSB
U31(2) 5.16V
+3VSB_LAN U31(6) 待机3.3V 494欧姆
VCCDSW3_3 R609
PCH_DPWROK U925(4) R420 待机3.3V
DSWODVREN R706
SLP_SUS# U15(89) 待机3.3V
SYSVSB_OFF R870 待机为0V
+VCC5_SB Q48(D) 待机就有
+3VSB U52(6)
SMBCLK R482 待机时为3.3V
SMBDATA R477 待机时为3.3V
SLP_LAN#_1 R853 待机3.3V
RSMRST# R861
SUS_WARN# U15(93) 待机3V,可能会导致无CPU电压
PWRSW+ R816
PSIN# R873 U15(61) 待机3V
PWRBTIN# R871 U15(60) 待机3V
+5VUSB USB口5V待机就有
+3VSB_LAN U31(6) 待机3V
+LAN_3VSB Q55(D)
SLP_S3# R887 U15(64) 待机3.3V
+PCH_VREF 待机1.04V
+5VDIMM Q18(D) CHOKE10 待机5V

PS_ON#_R U15(63) 待机4.44V
PS_ON# R905
+12V
VCC5
VCC3
ATX_PWROK R744

+VCC1_8 Q77(S) 347欧姆
+PCH_1P05 Q75(S) 40欧姆
+CPU_VTT CHOKE12 180欧姆
+VCC_DDR CHOKE11

+VIN_VCCIO CHOKE13
APWROK PWRGD_3V R620 3.3V
SIO_PWROK U15(82)
DRAMPWROK MEM_PWRGD R496
PROCPWRGD H_PWRGD R654 0.99V
CPU_SA_VID R648
+VCC_SA Q97(S) 0.86V 在CPU电压之前产生,无此电压会导致无CPU电压
H_VCCIO_PWRGD Q7(5) 0.65V
H_VTTPWRGD Q7(6)  1.05V
+VCCP CHOKE8 CHOKE6 CHOKE4 CHOKE2 470欧姆

ATX_PWROK U15(80)
SIO_PWROK U15(82)
H_PWRGD R114(无元件)容易断线
SIO_48M U15(15) CPU电压之前产生
LPC_PCLK U15(17) CPU电压之前产生
CLK133M_CPU_P CPU电压之前产生
CLK133M_CPU_N CPU电压之前产生
SYS_PWROK PCH_SYSPWROK R474 (在CPU电压之后产生)
VRM_GD Q3(3) 3.3V
PLTRST# U15(26)
CPURST# U12(4)
+CPU_GFX CHOKE1 在CPU电压之后产生,要上了内存过了内存才出来,出来的瞬间有1.1V之后掉下来剩下 0.46V
CLR_CMOS 此电压在CPU电压产生之后才有

CLK100M_SATA_P R194
CLK100M_SATA_N R208

CLK100M_DMI_IN_P R209
CLK100M_DMI_IN_N R210

DMIBIAS R633
USBRBIAS R492

SATA3RBIAS R701
SATA3COMPI R405
SATAICOMPI R404
SATA_LED# R458

NCT6776F IO容易坏(未证实)

网友:
3VSB是U52第6脚输出的,不是3VSB_LAN转换过来的,你的分析有问题

网友:
高手高手,多多学习了。。。。。。。。。。。

网友:
看来时触发时不触发就按不触发的思路来修就好办了

网友:
那个8脚芯片是产生3VSB的 ,修到过1个不触发的,就是待机电压低

网友:
修的这真仔细,不错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们有十来台这个机器,目前已经有一块出现自动掉电的情况。随机的,目前就是想先刷一下BIOS看看,实在不行就先换一个主板电池试试

网友:
好多高手。这样才是学习贴。继续关注。

网友:
12楼的资料好全,维修还真是要耐心的。

网友:
哈哈哈 还是很牛逼啊  要是我直接喊换主板了

网友:
这根线大红飞的很漂亮,好看,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