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是如何远程检测 iPhone 碎屏的?

楼主(2017-11-02):
朋友新买的iphone6屏幕被摔碎了,想补买一个apple care+再去维修点修手机,却被告知不能购买。因为。。如图。。想知道apple是如何远程检测碎屏的,手机上有特殊的sensor么?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补充两点: 1,屏幕摔的蛮严重,但并不影响触控。 2,评论里有说这是骗保行为,我想说购买一个商业产品的售后保险只是简单的商业行为,不要上升到道德高度,朋友刚买手机不到一个月,只是想花少一点钱修屏幕,又不是去换一部新手机。

网友:
不请自来说两句。
iPhone6依然是与5s相同的in-cell触控屏幕技术,在液晶片上层玻璃内侧溅射一层氧化铟锡(ITO)薄膜来达到检测触摸的功能。这层氧化铟锡呈网格状排列,当液晶片碎裂时,这层ITO也会破裂,底层软件会检测到电容平衡异常,从而判断屏幕破裂。

下面带点私货:iPhone6屏幕一共3层玻璃,底下两层是液晶,最顶上是盖板,实际上能搞的只有盖板,液晶碎了就报废了。我们自己做屏的时候,发现iPhone6盖板上是没有传感器的。深圳市场一片iPhone6-4.7寸盖板也就20多块钱,原装的才200多。 只要里面液晶没有爆裂,能正常触摸,苹果就检测不到

网友:
一、检出方式:
1. 冲击传感器,换个说法,其实也叫加速度传感器,这货就是你横屏屏幕会自动旋转的原因,它可以在协处理器的帮助下不停运作,一旦检出到超出范围的大动作就可以认为发生了跌落(还记得天国的 Send me to sky app么喵?

2. 电容触摸的那层膜,其自身的电学特性在生产时候已经确定好了的,包括电容、电阻等等,同时,你手指对它的微小电扰动就是被它后面的驱动模块检测的,但驱动模块自身只能检测电流变化->所以它使用差分检测你的触摸动作。好,一旦摔碎,区域电阻会明显增大,但是不会明显减弱差分的信号->所以也只要一个电流阈值就好,就是某区域和其它区域对比以及和默认最小电流对比,超过了就会认为已经碎了喵。

二、所谓远程检测
很简单,传感器如果一致认为出了上述症状并包括浸水、起火、爆炸等,在芯片仍旧能够工作的情况下,只需要几个比特就能告诉服务器:我挂了,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触控技术的出场检测,基本是检测当前的触摸点阵(也有格子阵)的电容特性分布,屏幕碎了 这个分布情况肯定改变了。 而触摸的本身就是改变这个厂的电容特性。我想开机或者休眠唤醒的时候让触控芯片读取这个分布值还是很简单的,就好比读取一个芯片IO 输入状态的高低电平情况一样简单。(当然它是ADC的不是0 1).所以无需特殊sensor 任何触摸芯片都有这个功能,只是是否提取出来而已。

~~~~~~~~更新~~~~~~~~~~2014年11月27日
专业的说法请参考 @Haley Huang  的答案,他是对整套工艺很了解的, 不要给我点赞啦  虽然原理说得差不多 多听专业人士的说辞没错啦。

另外补充一个比较通俗易懂的认识, 屏幕碎了和触摸坏了是两回事,你们有看笔记本的触摸板吗?那个上面有一层黑色的膜,在触摸里面就好比你接触的手机屏玻璃门,下面会是触摸的电路板(点阵或者格子菱形阵的PCB),那个膜碎了就好比你的屏幕碎了,而核心的是那个PCB板子而不是膜。  在手机屏里面 ITO掩膜技术。想了解的可以自己找下,或者参考 @Haley Huang 基本就是那样。
再次强调
我的以上的知识点主要来自和一个在做触摸IC原厂FAE同学的技术交(cui)流(shui),而非专业的技术说辞。

~~~~~~~~~~~~吐槽~~~~~~~~~~~~~~~~~~
我就不明白 题主的问题重点是苹果如何检测碎屏,为什么那么多答主的重点变成了关于骗保的审判了。。虽然我也不支持这类行为拿到场面上来说。

网友:
楼主别想了,如果他们没有这个检测手段的话,买的时候也会让你把完好的手机拿过去检查和登记序列号的。

网友:
苹果通过远程是查询不到iphone屏幕损坏的,应该是你在碎屏后去过售后咨询,在咨询的时候他们应该把你的手机序列号做过系统上的登记,另外如果你内屏显示和使用正常的话,旧屏是有回收价值的,可以选择在第三方更换原厂屏的,以对换的方式更换,今天参考补的差价是200多些,更换原厂屏就与你刚买机器时候带的屏幕一样,另外转一篇知乎专栏文章给你,关于iphone屏幕鉴别科普的干货,多了解些,希望对你换屏的时候有所帮助,专栏文章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27548160

网友:
1. 这明显是骗保。
2. iphone的apple care plus 要求激活后两周内购买,超过不能买。(上个月去天才吧某个天才说的,发现好像被骗了
3. 不要以为苹果那么多工程师想得比你少,智商比你低。

网友:
1.我上周刚从王府井店取回换屏的iPhone6 Plus 港版 换屏费用是948 2.AppleCare+ 全方位服务计划适用于 iPhone 价格788 每部 iPhone 均可在有限保修期内 享有 1 年的硬件维修服务和长达 90 天的免费技术支持。 适用于 iPhone 的 AppleCare+ 全方位服务计划提供自购买 iPhone 之日起(1)为期 2 年的维修服务,包括多达两次意外损坏保修服务,每次收取 RMB 628 的服务费。
综上 我觉得种行为不但显露出道德上的瑕疵 还表现出智商上的缺陷

网友:
单检测显示屏的话应该是检测驱动电流或电压,或者有强跌落记录。
如果是电容屏部分坏了是可以检测到的。

网友:
不对啊,我的ipad mini4买来第三天屏幕就碎了(不影响触摸,一点也不,除了割手),然后tb上的卖家780给了上了ac+(原价680),接着就拿去换新还没要钱(港版东西第一次都不要)

网友:
能不能技术上检测咱不说了,其他答主的猜测都有道理
提供个暗黑系的大概率可能:您朋友的iphone在apple的维修系统里面已经有维修记录了,原因很多,自己琢磨吧。

网友:
貌似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手段,之前看到一个题主问题跟朋友一样,也是买了不到一个月屏碎了,然后加购得APP care,对方也是发了一个软件链接过来要求打开,然后碎屏只要不影响功能和内部运行它是检测不出来的,最后就成功去换新机了,你朋友的可能是摔的比较厉害内部受到影响了所以软件检测才不通过的吧,我说这个问题是差不多有一年了,现在的情况是如果购机时没有一并购买全方位服务计划的话后续购买只能在六十天之内,如果是已经摔了再去买只能通过电话购买并且对方会要求拍手机照片过去

网友:
我认为苹果检测不到屏碎

网友:
之前听一个做苹果手机维修的朋友说过。
苹果手机只要屏幕稍伤害到屏幕触摸屏就会失效,如果再严重一点,就不能开机,只能换屏幕。
但是,他们把坏屏幕去做维修的时候,只要更换一层感应层,屏幕就能正常工作,可见苹果在软件方面做了手脚。并不是屏幕显示层损坏,不能正常显示。
所以根据题主的问题,应该是在触控层只要有大面积失效,手机系统就会认定为屏幕碎裂。然后发回服务器。
肯定也是苹果之前被骗的太多了,才耗费精力开发这项“功能”吧

网友:
我认为楼主屏幕坏了可以联系上门维修手机的。

弱弱的说一句我重庆万修科技的。

网友:
说下我的经历:
1, 14年12月29在深圳益田假日广场店买的iPhone 6, 花了788买了APPLE CARE+
2,15年7月底摔屏了,8月初去店里找天才吧的人,经过短时间检查,建议我换整机,第二天我就拿到新机了,付了628元服务费
3,高潮来了,不到一个星期,又摔机了,这次比前一次还更严重,结果又去换了个,又交了628服务费
4,总结:不差钱的就买一个788的Apple care 吧,真的好用,意外谁都不清楚何时来,以前手机从来没摔过,以前也从来没买过APPLE CARE,就6代鬼使神差买了个,就用上了,好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