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A2412201笔记本不触发,不上电维修经验

楼主(2017-11-02):
6050A2412201笔记本不触发,不上电维修,这里就少闲聊,直接干!

对主板不触发,不上电的维修,我们先对CPU电感,3V电感,5V电感,LDO3LDO5REF3V上下管G5V上下管G,公共点打值。判断是否短路

1、 CPU电感打值,这两个电感的位置号分别是L510、L513值为150,正常,检查下一个值。
                    图1  CPU 电感打值
2、测量5V电感L308对地值为182,正常。

                    图3 5V电感L308

                图4 L308测量值

3、 测量3V电感L307对地值为135,正常
             图5   3V L307打值
            图6 3V L307对地值

4、公共点打值

对公共点PAD301打值为0.4,对地短路。
              图7  公共点位置
                     图8 公共点打值

公共点对地短路的通病一般是滤波电容不良,上下管击穿,待机芯片坏。在检查时发现一个滤波电容坏,将其拆下来,再测量公共点,值正常。

                图9 将可疑滤波电容拆下来
拆下已经有嫌疑的电容后,重新对公共点打值,看是否正常

               图10 公共点打值

公共点正常后。再对LDO3LDO5REF3V上下管G5V上下管G,公共点打值,这时发现值均为正常,考虑到篇幅会过大,所以这里不再详述剩下的参数打值。大家按照这个维修思路修机即可。常规打值正常后,下一步就是通电测试各电压波形,假如均正常,就可以上CPU内存测试!!

第二步:对各电感和关键电压脚打值

       在这里,我们可以使用示波器观察各电压的上升下降和保持时间来判断电路工作是否正常。使用示波器测量比万用表测量更直接,更客观,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拍了示波器测量的图片。

1、 通电测公共点波形,正常。

                    图2-1 公共点波形

2、用稳压器供电,此时,待机电压,电流均正常,但是,按下开关却不能触发。这时需要仔细检查,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维修思路:

重点检查:隔离保护电路,公共点电压待机条件按下电源开关后,检查EC是否收到高--高跳变。

在第一步的时候,已经测试过公共点正常,所以我们再检查待机条件和EC是否收到高--高电平就可以

                   图2-2 正常的待机电流

3、用示波器对LD03LDO5测波形。

                  图2-3   LDO3 波形
                 图2-4 LDO5 波形
经检查,LDO3LDO5均正常,说明待机芯片基本正常,没有什么问题。这时重点怀疑对象是电源开关脚是否收到高低跳变电平,
通过图纸和点位查找相应模块

                         图2-5  CN501接口

经检查发现,+3VAL电压给触发开关第三脚的上拉的R547电阻掉件,将其补上后,测试发现正常触发。

到了这里,我们需要测几组波形图,看主板是否已经正常工作。

4、测量3V电感后端波形,正常

                                    图2-6 3V电感波形
5测量5V电感后端波形,正常

                    图2-6 5V电感波形

6、测量上下管G波形,正常

                                     图2-7 上下管G极波形
7、上假负载,万用表打VTT电压0.75VPLL电压1.8V,内存VDD电压1.5VVREF电压0.75VVDDSPD电压1.5V、正常。
这时上真内存,CPU测试亮机,就这么简单。给大家附上亮机图

                                          图2-8  亮机图

希望大家看完后,对维修有所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真小心      翼翼

网友:
一般公共点短路的话会烧坏保护隔离管子

网友:
经典的维修。学习了。。。。。。。。。。。。。。。。。

网友:
这个纯粹,学习贴啊。不过楼主编辑的不错的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666  公共点短路也能修的这么细心。公共点短路了 最好在检查一下保护隔离管 有没有损坏的,不然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会打火哦

网友:
楼主讲的也太仔细了吧,非常适合我等小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 多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下次修到此机器注意了

网友:
检查入微细致,思路也很清晰,适合小白学习

网友:
测量个电压,用的着这么详细吗!

网友:
楼主给小白们上了一堂课,难得楼主这么体贴,赞。。。。

网友:
楼主牛逼了,我就静静的等着你成为大神。。。。。。

网友(2017-12-08):
HP 1000的主板  很好修的,基本到手就是送钱钱的

网友:
帖子写的非常详细,学习,学习路过

网友:
向楼主认真学习解题思路,只要思路严谨,大部分问题都不在话下!

网友:
一般公共点短路都喜欢烧隔离管,特别是仁宝的板子,有时候不注意,装上机不插电池没事,一插上电池,电池就烧了

网友:
新手修笔记本要一步一步来,老鸟的话这种问题可以秒杀了

网友:
短路的电容是不是烧鸡法找到的?有什么比较快的方法找短路原件?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得很溜啊!学习!楼主示波器用得很溜啊!学习!

网友A:
帅哥请问下你的上管G极的波形是怎么抓出的由低到高的上升沿那么干净,我抓的就和你下面的抓的一样直接就是PWM的波形,时基都调了个遍也没有出你第一个图的波形,我只有抓电感后极才可以出你第一个图的波形!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这样都被你发现,楼主维修不是一般的细心哦。

网友:
对于初学来说,维修就应该这样,稳扎稳打,如果还有别的问题,也能及时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帅哥请问下你的上管G极的波形是怎么抓出的由低到高的上升沿那么干净,我抓的就和你下面的抓的一样直接就是P ...

上管G极  每格10V  上升沿  500us  触发电平 8V 你再试试、标准24V左右

网友:
这个写的真详细呀!感谢分享

网友:
我用示波器也抓不住上升沿,看来这个要好好练练才行

网友:
有实力,修的也很快,不错不错。。。

网友:
教科书一样 图文并茂。感谢楼主细心发帖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示波器打的波形真好,写的真详细,必须加分

网友:
可惜超过时间,没权限加分了,尴尬。。。。

网友:
经典的维修。学习了。。。。。。

网友:
牛,大牛,就是个小段路加掉了个电阻  硬是整出国际大片的腕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心细的  一般短路我都是直接烧鸡

网友:
每天都可以不断的进步,学习。。。。。。。。

网友:
多年都不用假负载,这样修浪费时间吧

网友:
思路好清晰,一步一步慢慢来

网友:
公共点大短路引起的不上电好修,楼主修的很详细,适合新人电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