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2WE (AMD CPU A4-5100)官网BIOS 测试成功

楼主(2017-11-02):
ASUS K552WE (AMD CPU A4-5100)(X550WE)官网OK
机器有可能是通病。加电0.5A左右无显示。下载官网BIOS(该型号的机器有好几种CPU型号,需在下载对应CPU的BIOS文件)本机为AMD A4-5100的。

网友A(2019-03-31):
我原来的时不亮的时候 定内存 这个 直接不过内存   没标清楚 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的时不亮的时候 定内存 这个 直接不过内存   没标清楚 版本

ASUS的板不是看主板上面的那个的。是看内存槽或者硬盘接口上面的标的。

网友(2022-11-17):
原来1A,刷后0.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