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导致的亮机慢坑死人

楼主(2017-11-02):
刚到迅维一个月,转到高级班阿林老师这边,发了一个6050A2412201,英业达代工的喽,让我回忆一下英业达特色命名吧,公共点:忘记了,三五伏:不记得,掉电必测:懒得翻书,哎,换个话题吧,早餐馒头夹蛋味道不错,嗯,自信多了,今天阿林老师进来讲了端口电路中的PCIE插槽,说里面有LPC线会通到EC,在下面听课无聊的我立马来了精神打开万用表转到蜂鸣档,一只戳PCIE,一只就在EC阵脚上摩擦摩擦,就是不响,纳尼?拿起旁边眼睛的表笔就是一阵摩擦,滴!卧槽,我的大优利德竟然比不过胜利!一顿不爽,拿起表笔继续摩擦,终于滴,我满意的笑了,拿起板子看了看EC脚位有点不美观,于是打开烙铁就准备秀一下操作,结果——悲剧了,EC的脚位被我加强版的万用表针划断了,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过,这是修补过的,虽然自认倒霉但也没到当回事,跑到啊林老师那里报告一下情况就准备继续秀操作——飞线,结果老师看了下直接一下王之蔑视,当时不服啊,“老师我能搞好","弄不好菊花棒伺候哦”,我去,阿林老师的秘宝一直只闻其名,难不成要第一个拿我做示范!拿着阿林老师给的新EC忐忑不安的回到座位,想想只要换个EC而已,拿起烙铁就是干,结果干好之后不亮,拿起放大镜仔细一看——我去,断线2条,由于没有飞线只能各处找代替,飞好之后洗刷刷继续上电,电流调到1.2之后马上掉到0.64,然后重复掉电,我去,难道要倒在这里!没办法,放大镜一看没问题,那只能一个个打阻值了,打到第15脚的时候出现问题了,无穷大,风枪吹下拿放大镜一看我去,头发丝一样大的缝隙出现在焊盘处,只能焊上去继续飞线,这条先飞上去之后终于不掉电了,但是电流跑到1.2就不动了,妈的这个电流就是良机电流啊,各大供电也都滚出来啦呀,由于一期只学到供电跟6X的硬启动,按时序集显供电出来后就跑出我的知识范围了呀,感觉思路到这里就断了,仔细一想,我就动了动EC啊,EC它捣乱也不能搞这么深啊,这时我想起来板子好像有一次自由落体的经历,妈的,不会这么倒霉吧,由于这个已经脱离供电问题决定用一下万能绝招换BIOS,还是眼睛的板子,还是眼镜的BIOS,调换之后故障依旧就只能扔一边去了,信号问题没学到。转眼一星期过去了,今天讲了示波器i,想了想掏出板子就是干,这些波波都正常啊,难不成真要倒在这里!想了想就准备淘宝一块,万恶的菊花棒啊,就在我左思右想之际,电流竟然跳了!过快100秒它竟然告诉我它只是在逗我玩!100秒刷新了我的三观,断电重复上电,80秒之后亮机了,反复几次都亮机了只是慢而已,换回原来的BIOS,十几秒亮了,坑人啊,原先为了防止CPU过热量一会儿就赶紧断电了,没想到竟然是这个问题导致的,我已无力吐槽,不得不服,不过,还是修好了,哈哈哈

网友: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图片都跑到一起了,本来是一段文字一张图片的,新手菜鸟望见谅

网友A:
现在的 新机器  都要和成分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 新机器  都要和成分里

这个是实地的练手板子,一样的发了20多块儿,所以BIOS都直接拆了别人的

网友:
这个是实地的练手板子,一样的发了30多块儿,所以BIOS都直接拆了别人的

网友C:
这里真是高人云集啊,拜膜大神的神作,学习。

网友D:
果然是新手,bios导致开机慢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哈哈!

网友E:
大锤哥真是个高手啊,这么厉害,怎么还没认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锤哥真是个高手啊,这么厉害,怎么还没认证呢

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认证也会有的

网友F:
静静的等阿林老师虐你...:daxiao:

网友G:
大咏啊!你不容易都半个月了,终于修好了,以后不要拿万用表戳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然是新手,bios导致开机慢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哈哈!

2个BIOS都装在别人的板子上试过了,都亮机很快的,这个我当时不信邪,而且这个板子亮机太慢了,起码80多秒,还是我太小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静静的等阿林老师虐你...:daxiao:

虐也是虐你呀,谁叫你是个饱经酷刑的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咏啊!你不容易都半个月了,终于修好了,以后不要拿万用表戳EC了

不能怂的,干维修岂能胆小呢,总是会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真是高人云集啊,拜膜大神的神作,学习。

都是小小白,我就比你多了一个月的迅维培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实地的练手板子,一样的发了20多块儿,所以BIOS都直接拆了别人的

关键就是2个BIOS在一张板子上点过了都没问题,谁晓得我手里这块板子挑剔呢

网友H:
既然BIOS是在其他机子上正常的,那怎么到了这板子上就开机慢了呢?还有,这BIOS再拆到别的板子上也会出现开机慢这个故障吗?

网友I:
写的小说吧,我看了几遍,也没理出头绪!
你能把维修写成这样,也是不服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既然BIOS是在其他机子上正常的,那怎么到了这板子上就开机慢了呢?还有,这BIOS再拆到别的板子上也会出现开 ...

不会,这就是比较坑的地方,其他板子上亮机很快的,

网友J:
这难道是我看到的 最费劲的帖子  翻来覆去的看  原来这么回事

网友:
其实搭配图片看还是很轻松的,关键第一次发帖,请教过别人了,那个图片出来还是堆到一起了,困扰我好多天的,中间很多次测量各个电压,别人都说成料板了,硬启动已经完成了,就差扔一边等老师讲软起动再修的,学一步修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难道是我看到的 最费劲的帖子  翻来覆去的看  原来这么回事

其实搭配图片看还是很轻松的,关键第一次发帖,请教过别人了,那个图片出来还是堆到一起了,困扰我好多天的,中间很多次测量各个电压,别人都说成料板了,硬启动已经完成了,就差扔一边等老师讲软起动再修的,学一步修一步,顶着料板的压力修的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哇,飞这么多线

网友K:
这么多飞线飞的脑袋疼吧。。。。

网友L:
你能把维修写成这样,也是不服不行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ON/OFFBTN#ON/OFFBTN#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么多飞线飞的脑袋疼吧。。。。

头到不疼,头疼的是拆下来EC必须要拿放大镜仔细看有没有断的,眼花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能把维修写成这样,也是不服不行啊!

图跟文字脱节了,以前没经验发的帖子读起来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写的小说吧,我看了几遍,也没理出头绪!
你能把维修写成这样,也是不服不行啊!

一段文字附一张图的,发之前还咨询别人了,搞出来就成这样了,哎,图放上去90度转了转,想想第一次发帖子,太失败了

网友:
说的很好....

网友M:
你在玩文字游戏吗,打那么多的字看都要多少时间

网友N:
楼主学习的不错,现在的板子BIOS通用性不比以前了,大多要重新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在玩文字游戏吗,打那么多的字看都要多少时间

本来是一段文字一张图的,不知道发出去就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学习的不错,现在的板子BIOS通用性不比以前了,大多要重新分离。

邪门就邪门在练手板都一样,2个BIOS在别人板子上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