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5A求助

楼主(2017-11-02):
_华硕K55VD,不出待机3VSUS,查EC条件AC_IN_OC#为高,P_CHG_ACOK_10要为高,
后极阻值正常,两个分压电阻换了,就是不出电压,求教

网友A:
隔离过了芯片不发出acin就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B:
华硕的acin_oc#这信号正常是为低电平的 查查这信号吧

网友C:
接一个3V 电压到这个脚,看电流多大,看有没发热的,。。。在不行飞一个线性电压过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一个3V 电压到这个脚,看电流多大,看有没发热的,。。。在不行飞一个线性电压过来试试

接了,没有用,6脚的问题,修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acin_oc#这信号正常是为低电平的 查查这信号吧

这个信号就是要求P_CHG_ACOK_10为高,才会拉低ACIN_O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过了芯片不发出acin就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是6脚一个电容变质了,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