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 2.0维修

楼主(2017-11-02):
机器不触发

拆机去掉电池发现电流0.15a   打电感阻值一切正常  打3v5v后级电压阻值正常

通电摸ec没有发烫

摸3v5v供电芯片up1589q发烫   打芯片各个引脚阻值正常

拿出示波器表笔放到5v滤波电容上  主板插上电流表 瞬间出5v掉电波形正常,在去测3v,发现滤波不良

换掉ok

有时候有示波器修机器不走弯路

老掉牙40mhz的示波器

网友A:
这示波器很老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示波器很老了吧

测滤波还是可以的 非常老了 好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滤波还是可以的 非常老了 好过没有

示波器维修起来 判断故障确实很快

网友:
电流0.15A  是待机电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