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的编程器的升级问题

楼主(2017-11-02):
刷BIOS的编程器我现在用的是希尔特500P的有的新款的16M的BIOS刷不了。坛友们现在你们用的是什么新款的编程器介绍一下共同进步。多少钱钱买的谢谢。

网友:
809f
有钱就用809h

网友A:
谢谢,一台多少钱啊,程序都能刷吗。

网友:
在哪里买的,哪家质量好现在就怕买假的了。

网友:
就迅维也有卖的

网友:
迅维的怎么买啊,怎么付钱啊。说一下

网友:
西尔特我已经放着吃灰好久了

网友:
新款芯片支持不了的  直接选一个16M其他型号刷   一般都行  不行的也有

网友:
我用809的可以。希尔特500P一直丢在一边。

网友:
RT809H吧,可以刷几种常见EC
软件一直在更新。

网友:
有的芯片是刷不了,都不支持没那芯片型号的,只有换BIOS芯片才可以。

网友:
西尔特也是比较恶心的,新款的机器二年左右就不在更新软件了,导致新款的芯片都刷不了,不过用了RF809T以后两台西尔特基本上也就没用到了,偶尔用来刷刷PLCC32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一台多少钱啊,程序都能刷吗。

RT809F SPI的BIOS基本都能刷,298一台,要好的话就用RT809H 798元一台,官网有售,全国统一价

网友:
RT809F serial 200多点。从2M到16M。从主板到显示器通用。。。。。。

网友:
一般我们也是用809F 其他的还真没有用过

网友:
谢谢亲们的分享,那就买一台好一点的吧,别用不了多久又不支持了。

网友:
809f  好像都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