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无复位 求解

楼主(2017-11-02):
一块GA-78LMT-S2触发不跑码,有时钟无复位。测CPU供电、NB供电、SB供电都正常,南桥收到SB_PWROK却没发出CPU_PG_SB,CPU也就不会跑码。

是南桥有问题?还是我忽略了什么条件?求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大神都很忙,没人来解答~~~~~~~~~~~~~~~~~~~~

网友A:
我上次修一块AMD主板无复位,供电 时钟都正常, 南桥也收到SB_PWROK,后来碰了下晶振就跑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修一块AMD主板无复位,供电 时钟都正常, 南桥也收到SB_PWROK,后来碰了下晶振就跑马了

看来我没那么幸运,波波都正常咋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没那么幸运,波波都正常咋整?~

那就可能是SB的问题了,可以加焊试试

网友:
维修最怕这些,条件正常不发复位,供电复位正常不跑码的。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还是很丰富哦,维修思路清晰,可以称得上是维修高手了!

jdwx2018 -2 -2 哥们,你涉嫌灌水,小心账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可能是SB的问题了,可以加焊试试

有新情况,我看时钟芯片有点氧化发黑,索性换一个,复位灯亮了,CPU_PG也出来了,但是复位灯一秒闪一下,还是不跑码。

网友:
先刷个BIOS 再说,确定没复位了,再继续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 没解决

还在修,简直就是块铁板。。。等待大神来解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新情况,我看时钟芯片有点氧化发黑,索性换一个,复位灯亮了,CPU_PG也出来了,但是复位灯一秒闪一下, ...

哦,原来没时钟,现在修好了吗,不跑马就打值CPU座到北桥有没有空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新情况,我看时钟芯片有点氧化发黑,索性换一个,复位灯亮了,CPU_PG也出来了,但是复位灯一秒闪一下, ...

这板子北桥也容易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北桥也容易虚焊

没有BGA返修台,风枪吹了一遍南北桥故障依旧,放弃了,留着当料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BGA返修台,风枪吹了一遍南北桥故障依旧,放弃了,留着当料板吧。

如果北桥虚焊,风枪吹了一遍就可以了,还是故障依旧,就只有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