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惨红主板维修:CF-G6-MX

楼主(2017-11-02):
机器拿来触发掉电,刷过BIOS不行只好量供电了
用镊子短接绿线接地。量下供电,一个1.8V不正常

这个芯片,需要供电,板子上5V有的。然后3脚一个基准,量了下0.5V。不正常
我把分压电阻R420 R162拆出来量下10K 12K
R420一脚是3.3V,计算得出分压要有1.8V。看来芯片拉低了
换个,正常跑码上电

小小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这个板子都有图纸啊 楼主 图纸不、能、放出来吗?

网友A:
您提供的PDF截图上没看见R420 R162这两个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提供的PDF截图上没看见R420 R162这两个电阻啊?

这个是找来看的图片,大概知道芯片脚位的作用

网友:
这个不是原图纸,是找相关芯片的资料参考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之谈,楼主图纸能否共享下

网友:
图是参考其它板的吗?还是有这板的图?可以上传一下吗?

网友:
七彩虹都是这种芯片供电,查起来很不熟悉,一开始没从下手

网友:
好小的一块服务器主板呀!我以为是双路的

网友:
pdf图片上面的是5v待机转3.3v待机的,你说的1.8v是主板总线还是这个芯片的3脚?

网友:
就喜欢短路                 更简单的办法      确认有短路    直接上镊子        挨个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