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s的主板上电源接口附近的图纸代号c9的电容怎么焊接

楼主(2017-11-02):
(图片)

网友:
怎么看不到发的图片?在回复中添加未显示的图片。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可以建议使用放大镜,或者显微镜下操作,看的清楚才能准确焊接,工具个人喜好,刀口的小一点就行

网友:
来实地几天,马上要考核的就是这样子的小元件了。最主要的是要用低温锡去综合焊盘,这样做降低焊接难度,再者降低对旁边元件的影响

网友:
清焊盘,用低温锡浆往主板上锡,280度,60风速吹上

网友(2017-12-02):
真是好贴,参照这个方法以后再也不愁没有金币和下载分啦!楼主威武!为了积分 没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