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华硕进水古怪问题

楼主(2017-11-02):
客户说机器进水,我拆开清理下发霉的装上机器能显示进系统,关机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关机之后指示灯会闪和待机一样,按开关没反应,拔掉电池又可以自动触发到显示,拆主板按照时序去修发现触发电流上去到0.02A,内存1.35和1.05都有出来,电流上不去,最后测得PM_PWBTN#在按开关不被拉低,RSMRST#也没有电压不知道正常不
最新敌情,发现深度睡眠信号SUSWARN#按开关不被上拉。断开链接EC一端,EC有3V,但是另一端还是0.18V,感觉桥有问题

网友A:
RSMRST#没电 建议查一下ec的条件,RSMRST#这个信号是给桥的,正常得为高电平

网友:
乔可能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没电 建议查一下ec的条件,RSMRST#这个信号是给桥的,正常得为高电平

当触发不了,DPWROK没按开关有3.3V,按开关就被拉低0V

网友:
桥有可能,可以清洗,加焊试试先

网友:
  rsmrst 这是高电 可以查下

网友:
我的主板跟这个一样,我的是屏线卡座那里烧了,卡座坐断都烧掉几根针,现在完全不能开机,插上电源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还有救吗?

网友:
进水的机器的不好修的     这样修的机器很容易会出现返修的问题的   最好是去把进水的元器件都换掉

网友:
干桥吧   是死是活   就一下         像这种没图纸的机器       很烦        直接干死最好

网友:
桥坏了吧 !!!!!!!!!!。。。。。。

网友:
这个垃圾机器 支持深度睡眠 没有???????????

网友:
深度睡眠的话大部分的机器都不去支持的吧   你查下rtc电路  还有ec待机

网友:
   rsmrst 这是高电 可以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