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待机漏电180,usb管发热 维修!!!!

楼主(2017-11-02):
接单顾客手机,说经常在车上充电,导致手机待机时也稍微发热,电池不耐用! 最右侧 黑色封胶的就是usb控制管松香发 熏得 它就是元凶开始拆胶更换 用的是5s 上的usb管 代替的如果这个原件不装的换  会出现开机定屏白苹果  还伴有重启现象更换过程中出现了一点小插曲这个元件装不好的话   还会引起      关机充电开机不充电

网友:
USB控制管导致关机充电开机不充电具体跟哪些引脚和信号有关呢

网友:
上面第一排左数第三个,因为这个拆胶掉点!补后正常,只是猜测